[DCDC] 请大家推荐个芯片

楼主(2014-04-15):
请大家推荐个芯片,+5V转-5v,电流30mA以上,我设计的电路中有轨至轨放大器,希望找一个干扰小一点的芯片,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帮我解答啊?

网友A:
SGM3206即可,电路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3206即可,电路很简单

这个对轨至轨放大器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7662

有比较实用的电路图吗?我新手不太会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3206即可,电路很简单

这个芯片不太好买吧?

网友A:
芯片交货完全放心,直接找原厂的代理商渠道,没有任何问题。
此类芯片都是电荷泵形式,是否对运放放大电路造成影响要看具体处理什么信号,比如处理的信号是音频,那就选电荷泵的充放电频率远离2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交货完全放心,直接找原厂的代理商渠道,没有任何问题。
此类芯片都是电荷泵形式,是否对运放放大电路 ...

网友C:
电荷泵电源后面加以及线性稳压芯片是否会更好些?  如果用在精密应用场合的话。

网友D:
这个级别的电流还是电荷泵简单些。要求更好的话,上 CUK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