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求离散曲线的极大值

楼主(2014-04-15):
类似下图的曲线,是经过滤波后的离散信号,横坐标是点的序号。想求出各个极大值点。

网友A:
求导

离散数据,要回归了才能求导吧,不适用。

网友B:
三个数据,二次差值,符号相反,前+后-,中间值是极大值.

嗯,只能这样了。问题是极大值点可能不止一个,连续2,3个点也可能,要考虑这种情况。

网友A:
离散数据求导就是求差值.如果高频干扰厉害,最好先平滑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三个数据,二次差值,符号相反,前+后-,中间值是极大值.

是算最大值还是极大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