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卡在这里不动了

楼主(2014-04-15):
上面这句转换成寄存器版本的代码改怎么写呢?

这样写对吗,为什么我这么写程序卡在这里不动了?

网友A:
就事论事地说, 应该是 USART1->CR1 |= 1<<7;

不过, 从头文件看定义.
#define USART_IT_TXE                         ((u16)0x0727)
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要寄存器版本,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函数看.

网友B:
楼主的提示是不动了还是只在这里循环?

网友C:
用库的例子都用不熟还假装自己用寄存器写。

网友D:
建议直接抄个例程吧,串口这东西,比较好调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帮助,我现在在做四旋翼需要改东西,要把这一句对应成寄存器版本。

楼主:
哈哈,已经解决了我少些一个|,STM32迷你版都有哪几个定时器啊?!

网友B:
迷你版的定时器?这个好像应该有8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