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的SRF选择

楼主(2014-04-15):
请问下怎么根据变压器的工作频率,选择变压器的SRF?

多谢!

网友A:
SRF(self-resonant frequency)

这个还真没有关注过

原来是在高频的时候这个问题比较多啊

看看线艺的这个文档,里头有通用的规则,好像是10倍的正常工作频率
http://www.polyscope.ch/dlCenter/ps/2009_8/08_09.01.pdf

楼主:
多谢楼上。那请问下怎么根据频率选变压器呢?是要看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电感吗?谢谢

网友B:
也木有了解过这个,一块学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那请问下怎么根据频率选变压器呢?是要看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电感吗?谢谢 ...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特别是如果你用在高频环节
最好自选专业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