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5V或12V升压到24V

楼主(2014-04-15):
 我手头只有5V和12V电源,项目中需要使用24V,24V的功率并不大。我在网上查到关于升压有LM2577和MC34063两种方式,请问各位大侠哪种比较好?最好能给我提供下电路图。
     非常感谢啦!

网友A:
搜,34063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34063升压电路

搜到的并不确定能不能好用啊,请问你用过吗?给传个电路图我的邮箱是sea_li_828@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到的并不确定能不能好用啊,请问你用过吗?给传个电路图我的邮箱是sea_li_828@163.com
非常感谢!  ...

具体的我没有量产过,但是我见过别人的产品,这电路一共就那几个元件,你就放心大胆的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我没有量产过,但是我见过别人的产品,这电路一共就那几个元件,你就放心大胆的做吧 ...

好的,我查查。非常感谢了

网友B:
你需要24V 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24V 电流多少?

大概100-200MA,不需要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100-200MA,不需要很大

看你提的问题, 200mA/24V=4.8W, 对你来说是个不小的电源。
建议用简单些的2577,完全照抄厂家的电路,特别是电感,暂时不要搞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提的问题, 200mA/24V=4.8W, 对你来说是个不小的电源。
建议用简单些的2577,完全照抄厂家的电路,特 ...

我看淘宝上有卖XL6009,据说比LM2577还要好。请问是这样吗?我这是用到工程项目中的,对芯片要求比较高。或者您给我推荐一下其他好的芯片。谢啦

网友C:
嗯,这个片子看起来不错,外围也简单,估计比较容易实现。
如果对DCDC电源有兴趣,可以一试。建议买几片现成的用6009做的DCDC模块参考一下。
如果兴趣不大,对可靠性要求比较高,建议采购现成的DCDC模块,5W以上的5V输入24V输出的或12V入24V出的,比如金升阳什么的,也可以就用淘宝上的XL6009的模块--调好输出电压后把电位器改成两粒固定电阻就行。

网友D:
5V升压12v  FP5138.FP5139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4063便宜

我用的34063, 12V升24为什么没有升起来,U3爆了改成2N3904,输出还是12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34063, 12V升24为什么没有升起来,U3爆了改成2N3904,输出还是12V

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好好看看MC34063和IRF7101的datasheet嘛?
另外,MOS的驱动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