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BACK电源设计计算和仿真的冲突

楼主(2014-04-15):
基本FLYBACK架构,就1路输出。输入 17V   输出100V,IC UC3842  工作频率设置为250KHZ D假设为=50%
假设CCM模式,根据伏秒公式Np/Ns=  17:100.8
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占空比明显达不到50%, 得到的结果很矛盾,这几天一直被这个问题郁闷着

还有就是仿真软件里的变压器的CORE 电感参数如果理想化的话,那次级绕组在开关断开的情况下不会传递初级的能量,这点我不知道要不要去计算CORE 电感量

下图的占空比根本达不到50%

变压器CORE电感的设置

望各位大侠指点下,搞了好几天还没仿真出来。谢谢。

楼主:
上了个1K欧的负载占空比还是老样子

楼主:
我下午又重新计算了下输入电压17--23V    输出电压100V,输出电流20MA,IRF642 Vds最大电压200V
按照DCM的模式计算的 初级电感设置为141UH
计算方法根据附件的PDF计算的。
仿真出来的占空比还是老样子

网友A:
看LZ发了好几帖仿真的。。。
建议别玩了,
仿真软件尤其仿真硬件相关的,是给实际技术上达到一定水平,至少有能力判断和分析仿真结果的人玩的,
如果刚开始搞就玩仿真,不但不能帮你快速验证,反而会误导你。。。
以上仅是个人认为。
真要仿真电源的话,建议换专业软件。

楼主:
回版主大人:
       仿真的话暂时准备放一下,有时间的话换个SABER看看
准备先布一个板子看看实际情况:)
结贴先,还是谢谢大家。

楼主:
奇怪的结贴给分系统,只能选择无满意答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