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老抽来看这个"自然频率"问题

楼主(2014-04-15):
问题描述:
有一LTI网络N1,假想我把它画在电路图中靠左边,然后对其复制一份,命名为N2以示意区别,放在电路图中右边。

然后在N1某节点处引出一根导线,在N2相同节点处也引出一根导线,电阻R1连至上面两导线上,并把R1水平放在N1.N2中间。
重复以上操作,把n个电阻连至N1.N2相同节点处,R2水平放在R1下方,R3在R2下方,以此类推。
N1N2的参考地连在一起。

这样得到有N1.N2和n个电阻构成的网络N,电路图上以n个电阻为对称轴,左右对称。

假想把n个电阻都切割为两半,即电阻R分成两个阻值为R/2的电阻,然后把所有电阻中间处接地。这样再次得到两个相同网络N1'和N2',电阻切割线为它们的对称轴。

问题:
N1'或N2'的自然频率,与网络N的自然频率之间,是什么关系?能给个Proof更好。

网友A:
节点电压法矩阵运算,大学本科一年级应该掌握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点电压法加矩阵运算,大学本科一年级应该掌握的东西....

直接给结论吧
听你这两句,估计要给个严格证明,几乎不可能。

注:这是某大学电路分析基础课的课后思考题。

网友A:
    | A+[1/R], -[1/R] |
    | -[1/R], A+[1/R] |

    =|A||A+2[1/R]|

注意,那N'是

    |A+2[1/R]|

具体解释就不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 A+[1/R], -[1/R] |
    | -[1/R], A+[1/R] |

你哪儿没读懂,指出,我详细叙述

注:直接给出结论,不要弄一堆公式出来,你费事,我们还看不懂。
照顾照顾我们这些数学不行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哪儿没读懂,指出,我详细叙述

注:直接给出结论,不要弄一堆公式出来,你费事,我们还看不懂。

这次你滴语文勉强及格,所以我基本看懂了....

至于我的式子你看不懂,估计是你滴数学理解力有问题。

你只要注意,N的特征方程是

    |A||A+2[1/R]| = 0

而N1'或N2'的特征方程是

    |A+2[1/R]| = 0

就可以了。

再看不懂,那也就这样了。实在不想多费口舌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你滴语文勉强及格,所以我基本看懂了....

至于我的式子你看不懂,估计是你滴数学理解力有问题。

A是什么?如何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A是什么?如何确定?

首先确定一下,下面这段话的意思看懂了吗:
你只要注意,N的特征方程是

    |A||A+2[1/R]| = 0

而N1'或N2'的特征方程是

    |A+2[1/R]| = 0

就可以了

在此基础上才有往下讲滴兴致,否则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下,下面这段话的意思看懂了吗:

凡事由简到难,如果知道A的意义,进而才能判断其他的。

我如果告你说有个数是x,然后问你8*x=?我不告你说x等于几,你也不可能知道8x等于几。

道理是一样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凡事由简到难,如果知道A的意义,进而才能判断其他的。

我如果告你说有个数是x,然后问你8*x=?我不告你 ...

说话真吃力....

先别管A、[1/R]等是什么意义,只要回答我是否理解

    f(s)g(s) = 0

    f{s} = 0  (或g(s) = 0)

的关系,也就是你的题目所要求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话真吃力....

先别管A、[1/R]等是什么意义,只要回答我是否理解

你要不卖关子,咱俩都不会累。

这个关系明白,f=0,能推出f·g=0,但反之则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不卖关子,咱俩都不会累。

这个关系明白,f=0,能推出f·g=0,但反之则不能。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你题目所要的关系?

(没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从你的嘴里说出结果来,免得麻烦)

待这点明确后,再具体谈那个A和[1/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你题目所要的关系?

(没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从你的嘴里说出结果来,免得麻 ...

你太狡猾了,留后手。
给A留后门,能够随机根据我给的结果,来对A进行合适的定义。

老故事说的三秀才要考试了,算命先生伸出1个手指,啥也不说。
如此算命,百发百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太狡猾了,留后手。
给A留后门,能够随机根据我给的结果,来对A进行合适的定义。

结果早已经放在那儿了,只是你认可一下而已。你认为这里有什么“给A留后门”,那是你根本不懂。式子都放在这里了,没什么“后门”可留滴...

这只是考验一下你滴诚意,不愿意说那就算了。撤!

网友B:
  我艹,又对掐上了,我个人认为把书本上的东西复制一遍不算牛,牛的是让有点点基础的彻底听懂

正解,能给不懂的人讲明白才算真正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艹,又对掐上了,我个人认为把书本上的东西复制一遍不算牛,牛的是让有点点基础的彻底听懂 ...

谁掐了?我们在心平气和讨论问题。

只是我不告诉他答案,他就没法定义所说的A是什么
逼我给答案,我不给,于是他不满意了,撒腿就跑了。

网友C:
猜测:fn = fn1` = fn2`

NO!

网友D:
好高深的问题,看了两遍,进本内容都懂,就是没看明白两位大神在说什么!!

@xukun977      @路过打酱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高深的问题,看了两遍,进本内容都懂,就是没看明白两位大神在说什么!!

@xukun977      @路过打酱油。 ...

酱油他想套公式--det A=0来求特征根,可惜的是别说问题中没数字了,就连电路架构都不知道,所以出现老虎咬刺猬--无处下口的僵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酱油他想套公式--det A=0来求特征根,可惜的是别说问题中没数字了,就连电路架构都不知道,所以出现老虎 ...

貌似我也有点“老虎咬刺猬”的感觉。

感觉这个问题描述很抽象,别说分析了,建模都没法下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高深的问题,看了两遍,进本内容都懂,就是没看明白两位大神在说什么!!

@xukun977      @路过打酱油。 ...

一点都不高深,我第一个回帖就已经说清楚了,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就该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酱油他想套公式--det A=0来求特征根,可惜的是别说问题中没数字了,就连电路架构都不知道,所以出现老虎 ...

你这话说明了你不是个搞理论滴料,虽然这里用不了多深的理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不高深,我第一个回帖就已经说清楚了,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就该明白。
...

公式什么的我明白,大体意思也懂,就是不明白这个问题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个人感觉实用的才是有意义的,对人类没贡献的再高端全是垃圾,很多中国的大学教授都在制造垃圾。

1847年,布尔出版了《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Logic》当时有人认为有实际意义吗?今天还认为布尔代数有实际意义吗?

楼主:
至于没看明白,原因我上面说了,说话只说3分,给自己留7分后路,此乃聪明之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公式什么的我明白,大体意思也懂,就是不明白这个问题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个人感觉实用的才是有意义的, ...

大错!

为何?就不跟你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于没看明白,原因我上面说了,说话只说3分,给自己留7分后路,此乃聪明之道!

...

这里可没有留任何“后路”,答案全在其中,我只是在等你用“白话文”复述一遍而已。这样的话,下面的事情才有做下去滴意义。

既然你难开“金口”,那就算了。其实,结果都已摆在那里了,明眼人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你题目所要的关系?

(没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从你的嘴里说出结果来,免得麻 ...

是的。

你这跟挤牙膏似的,每次说几个字,一问一答得说到什么时候?

一口气说完,不好吗?

网友E:
大神都爱面子吗?

网友C:
问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感谢你绘图,看起来一图值千言!

网友C:
32楼的图正确。至少下面的特例支持 fn = fn·。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楼的图正确。至少下面的特例支持 fn = fn·。

大家先等等,看过路过打酱油的论证,再讨论。

网友F:
这就叫大神,哈哈.....都是好同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先等等,看过路过打酱油的论证,再讨论。

楼主题目有趣。期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至于没看明白,原因我上面说了,说话只说3分,给自己留7分后路,此乃聪明之道!

...

貌似应该是说7分,留3分吧。

楼主(2014-08-05):
引用 网友E:
老抽呢?

遁了,半年路过而不进来了。

网友A:
居然还有脸将此帖再次“顶起”,估计是真的不懂了....

第一时间已经给了个大致的范围
节点电压法加矩阵运算,大学本科一年级应该掌握的东西....

然后再进一步细化
  | A+[1/R], -[1/R] |
    | -[1/R], A+[1/R] |

    =|A||A+2[1/R]|

注意,那N'是

    |A+2[1/R]|

最后还点出了其中的重点
你只要注意,N的特征方程是

    |A||A+2[1/R]| = 0

而N1'或N2'的特征方程是

    |A+2[1/R]| = 0

就可以了。

甚至无奈还给了个比喻:
先别管A、[1/R]等是什么意义,只要回答我是否理解

    f(s)g(s) = 0

    f{s} = 0  (或g(s) = 0)

的关系,也就是你的题目所要求的关系。

尼玛,还不懂!

没读过本科,鉴定完毕!

哦,差点忘了,等明白过来了得给分噢。看书学习去吧!

不过,若是等到退休了还没想明白的话,就不用再去想了,享受晚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脸将此帖再次“顶起”,估计是真的不懂了....

第一时间已经给了个大致的范围

两者是什么关系,你怎么不敢直说?
这莫名其妙的公式,除了你自己,还有谁能看得懂?

网友G:
到此一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脸将此帖再次“顶起”,估计是真的不懂了....

第一时间已经给了个大致的范围

错误一:真想"相加",也不应该用相关矩阵A,而是用Yn,两者什么关系?如何转换?
提示,A是(n-1)*b维,而Yn是(n-1)*( n-1)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误一:真想"相加",也不应该用相关矩阵A,而是用Yn,两者什么关系?如何转换?
提示,A是(n-1)*b维, ...

关于此,不会再多提示一个字,自己去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