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usb 批量in stall pid错误

楼主(2014-04-15):
自己定义的 cdc 设备。
批量in端口 定时往外发送数据一段时间后,会出现  stall pid ,貌似是批量 in 端口 被stall了,但是 看 寄存器端口 stall还是0.

我的设备是全速设备。

请教一下 这个stall 的原因是啥?

网友A:
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请教大神,usb 全速模式,端点都是批量端点, 我批量传输1ms176字节 ,这个可以实现么?我 发现 现在偶尔会丢一帧,或者数据偶尔会出错,请教!stm32的

网友B:
可能是线路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线路质量不好

觉得应该不是吧,我都是用的屏蔽的usb线,实验室也没啥干扰的,应该是下位机或者上位机驱动的问题。
我用另一种方法跟踪到错误说是getOverlappedResult error31 连接到系统的设备可能没有发挥作用。即bushond的stall pid。

看到其他的类似问题的帖子:
1. 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20822869/libusbdotnet-strange-errors-after-working-with-usb-device-for-awhile
2. http://bbs.csdn.net/topics/360103187

楼主:
引用 楼主:
觉得应该不是吧,我都是用的屏蔽的usb线,实验室也没啥干扰的,应该是下位机或者上位机驱动的问题。
我用 ...

想了一下,这两个错误 stall和 31 肯能不是一个错误,有先后顺序的,先stall后,再报31的错。

问题  stallpid这个命令  是上位机产生的还是下位机产生的, 我的理解是 上位机发送了一个批量的 intoken,由于某种原因,到下位机格式不对了,所以 被stall了?然后 bushond上显示 故障?对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下,这两个错误 stall和 31 肯能不是一个错误,有先后顺序的,先stall后,再报31的错。

问题  sta ...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m638981.aspx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m638981.aspx

stall之后 那个管道就不能用了,用监控软件监控结果如下,每次都  被abort pipe。

网友C:
开了双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了双缓冲?

407新的库啊,看不到  双缓冲在哪开。请教灰机 版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7新的库啊,看不到  双缓冲在哪开。请教灰机 版主。

不是,我是说跟我以前开双缓冲现象好像。
我的现象是:开双缓冲后,EPOUT没问题,速度1M字节持续几个小时测试。 但EPIN遇到问题,速度快了就出错(测试是每次发送1K字节,不间断持续发)。 后面找了好久发现如果不间断发,第二帧起需要一次性填入第一包,第二包。不能只填第一包,第一包完成中断后填第二包。   单缓冲没这问题,第一帧没这问题,第二包以后也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是说跟我以前开双缓冲现象好像。
我的现象是:开双缓冲后,EPOUT没问题,速度1M字节持续几个小时 ...

今天又试了下,发现可能和我上位机这边有关系。

我现在有三个端点,端点1 bulk out,端点2 bulk in,端点3 bulk in, pc写命令道 端点1, 从端点2读stm的回复,端点3读stm采集的波形数据,用了三个线程,单独读一个通道的数据时好像出现stall pid的概率较小。

pc驱动这用的libusb0,一直没有怀疑上位机这,因为以前用的上位机也是这个,usb 以前是用fpga模拟出来的一个usb,通讯一直没问题,可能当时(自己做的usb 不标准,凑巧没问题。)

怀疑了驱动,换成windriver生成的驱动,发现读取速度会慢很多。

线程 调用读取函数那部分已经 用了锁,但  过段时间  还是会有  stall 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线路质量不好

元老,帮我看下 另外一个问题 ,我 最下面贴图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发现可能和我上位机这边有关系。

我现在有三个端点,端点1 bulk out,端点2 bulk in,端 ...

另一个问题, 通过cdc改过来的  usb程序传输数据 ,a丢帧,b数据错误。

为了测试方便,只使用了一个 bulk in 端点,每10ms发一次数据。上位机循环接收。

bushond截取数据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一个问题, 通过cdc改过来的  usb程序传输数据 ,a丢帧,b数据错误。

为了测试方便,只使用了一个 bul ...

楼主:
再次呼叫另一个st大神,@香水城 希望大神们帮忙

网友D:
STALL只可能是设备发出来的,主机不会回复stall应答。

这里看起来是主机要读取数据了,于是发送IN令牌,正常情况下,设备回复数据,然后主机在正确接收到数据并且CRC检查无误就回复ACK。这里设备没有回复数据,而是直接回复了STALL的握手应答。

有个可能是设备的EP的halt feature被设置了。于是所有主机针对该ep的通信都会被回复stall握手。知道引起该halt的条件被主机清除。

楼主:
上位机 两个管道的 bulk_read读线程, 间隔时间调整,然后 把 read的time out 设为 无限。stallpid的问题就没有了。

但 usb bulk in丢数据 和个别数据出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结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ALL只可能是设备发出来的,主机不会回复stall应答。

这里看起来是主机要读取数据了,于是发送IN令牌,正 ...

在407的新版本的usb库里面,哪里可以看到 是否是 设置了 EP的halt feature?

我搜了一下源代码,基本只有下面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 根本就不会执行。

版主有空帮我看一下啊。

我更改上位机后 出现stall pid的概率小多了,但是偶尔还是会出现,出现后 ,就必须重新 上电才有用。

光是重新插拔usb解决不了问题,应该是 插拔只进了重新枚举的中断,其他有些设置没有正确复位的原因吧。

楼主:
结贴不了,分数分配错误。

网友E(2015-01-13):
xxx_PrepareRx(pdev, HID_OUT_EP, Report_buf, 64);准备接收的值一定要大于OUT端点包大小,不然就会出现stall pid。

网友F:
你好,我最近做STM32F4的USB和PC之间通过BULK互传数据的工程,对于F4的USB库感觉不是很熟悉,在USB_MSC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看你做过类似的,可以借鉴一下吗?我的qq:1305886705@qq.com

网友G:
我也正好在做这个,我向问下你USBCDC,设备发PC速度有多少?我的最大就能到120K,双缓存跟单缓存都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程序问题。

网友H(2015-07-20):
你好,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做的是U盘,发现SCSI指令里会有一个check address range ,如果出现error,则device abort,然后就会出现 dcd stall 即 stall pid ! 所以我怀疑是, address 计算时出现问题!

网友I(2015-12-28):
最近也在搞USB,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