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神马材质的?

楼主(2014-04-15):
如图所示,这个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银白色的,中间有一道细缝。
初看有点像松下的薄膜电容,由于初次接触这种类型的,希望高手给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倒像是多层瓷介。

楼主:
多层瓷介电容一般是黄色的嘛 就上面的那个,其他的银白色的似乎不像。。

网友B:
凭一条线,就可以知道是什么电容,这眼睛赶不上核磁共振,也超过了CT。

楼主:
由于这种电容不常用,希望有认识的给指点指点,淘宝上有对应的描述说是无感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层瓷介电容一般是黄色的嘛 就上面的那个,其他的银白色的似乎不像。。

多层瓷介,银白,灰黄色的都有。

网友C:
上淘宝搜搜,没见过

楼主(2015-04-02):
松下电容,结贴

网友D:
搜“千层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松下电容,结贴

有什么特殊之处?

网友F:
象是贴片CBB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特殊之处?

参照C0G或者NP0电容

网友G:
就是C0G或者NP0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