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光伏电源MPPT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4-15):
        实现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是通过MPPT控制器来完成的,MPPT控制器主要功能:检测主回路直流电压及输出电流,计算出太阳能阵列的输出功率,并实现对最大功率点的追踪。扰动电阻R和MOSFET串连在一起,在输出电压基本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改变MOSFET占空比,来改变通过电阻的平均电流,因此产生了电流的扰动。同时,光伏电池的输出电流电压亦将随之变化,通过测量扰动前后光伏电池输出功率和电压的变化,以决定下一周期的扰动方向,当扰动方向正确时太阳能光能板输出功率增加,下周期继续朝同一方向扰动,反之,朝反方向扰动,如此,反复进行着扰动与观察来使太阳能光电板输出达最大功率点。
       目前主流的MPPT控制器均采用buck电路形式,即采用降压方式对蓄电池进行充电,需要多个光伏电池进行串联才能提高输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光伏单体电池在手持设备上面的发展。
       大家在市面上都见到那些MPPT控制器芯片呢,在应用中有那些体会?欢迎大家接龙!

网友A:
MPPT控制器的全称“最大功率点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太阳能控制器,是传统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的升级换代产品。

网友A:
为了安全起见,太阳能板在制造出厂时,太阳能板的峰值电压(Vpp)大约在17V左右,这是以环境温度为25°C时的标准设定的。当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太阳能板的峰值电压Vpp会降到15V左右,但是在寒冷的天气里,太阳能的峰值电压Vpp可以达到18V。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对比MPPT太阳能控制器和传统太阳能控制器的区别。传统的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就有点象手动档的变速箱,当发动机的转速增高的时候,如果变速箱的档位不相应提高的话,势必会影响车速。但是对于MPPT太阳能控制器来说,充电参数都是在出厂之前就设定好的,就是说,MPPT控制器会实时跟踪太阳能板中的最大的功率点,来发挥出太阳能板的最大功效。电压越高,通过最大功率跟踪,就可以输出更多的电量,从而提高充电效率。理论上讲,使用MPPT控制器的太阳能发电系统会比传统的效率提高50%,但是跟据我们的实际测试,由于周围环境影响与各种能量损失,最终的效率也可以提高20%-30%。
从这个意义上讲,MPPT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势必会最终取代传统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的

网友B:
金升阳有相关产品么

网友B:
是不是跟所谓的逆变器差不多的

网友C(2014-05-24):
用BOOST电路也试过,还不错。但经常有调不回来的时候。

网友D(2014-07-04):
MPT612
NCP1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