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LTERA双口RAM如何清零?

楼主(2014-04-15):
项目中处理完一遍需要重新使用双口RAM,第一次使用RAM时需要读取初始值0,所以想第二次使用时也是0,手册说不能把内部清零,只能清零输出寄存器,那么如果读取时,读出的应该还是上次的值吧?不是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除了再次写零进去达到清零效果?

网友A:
只能自已清零
这些东西是没有 reset 的

网友B:
双口RAM貌似没有清零信号,只能写零,然后读零

网友C:
ram嘛,都是这样。想想市面上的 ram芯片,哪有带清零引脚的,呵呵。都得重新刷一遍

网友D:
掉电就清零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