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47带门控的Timer1究竟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4-15):
手册上有说明但是看了半天没太看懂,哪位大神简单明了的说说带门控究竟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在什么场合可以用到???

网友A:
就是类似于第二个“使能”信号
我主要用来测量脉宽的

网友B:
门控,顾名思义,就是用一扇门控制通道,在PIC上,就是用一个触发脉冲控制定时器的启停。

网友C(2015-03-09):
首先得理解“门控”的意思。打个比喻,“门控”即为用一扇门去控制。当门打开,则TIMER1工作,门关闭则timer1不工作。这个“门”的打开或“关闭”是受我们控制的,我们需要给他一个信号来命令这个门的开或闭(比如说我们用“手”实现了开门和关门操作,这个“手”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脉冲信号)。
通过测量上述“开门”和“关门”的时间间隔,我们可以用time1来测有效高信号的时间。

网友D(2020-08-20):
Timer1和Timer0的区别主要是Timer1可以外接门控源,Timer0一般就是做定时,Timer1可以用来测量,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