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的时候触发不了中断

楼主(2014-04-15):
我要从上位机给开发板发送数据串口配置是不是这样啊?
我怎么这样配置好像发送的时候触发不了中断呢?进不去了……

网友A: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
……
}
这个是407的中断处理

网友A:
收不到数据:
1、STM32的串口接收引脚有无数据;
2、程序的串口初始化;
3、串口接收中断程序;

网友A:
STM32 F107
/*****************************************************************

*****************************************************************/
void USART1_Init(unsigned int bau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MyNVIC_Init(NVIC_PriorityGroup_2,1,0,USART1_IRQn,ENABLE);   //
    MyNVIC_Init(NVIC_PriorityGroup_2,2,0,USART2_IRQn,ENABLE);
    MyNVIC_Init(NVIC_PriorityGroup_2,2,1,USART3_IRQn,ENABLE);
    MyNVIC_Init(NVIC_PriorityGroup_2,2,2,TIM7_IRQn,ENABLE);
    MyNVIC_Init(NVIC_PriorityGroup_2,2,3,TIM3_IRQn,ENABL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nt i,b,d1;
    //UInt32 d;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 USART_IT_RXNE) != RESET)
    {
    }
}

网友A:
    /* ÅäÖô®¿Ú1Òý½Å--11520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情指点,
我想发送一帧数据给板子,帧头为AAAF然后是02然后是LEN长度,接着是数据,我这样写哪里出错了呢?
为什么只能收到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