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江湖救急:IAR调试出现怪异现象,头痛。。。

楼主(2014-04-15):
平台:Windows 7 + IAR6.7 + STM32F030R8

问题:
1、无法在某处设立断点,对该处双击设立断点时,确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断点(小红点)

2、使用if作条码判断,条件成立,但却没有进入执行程序,反而跳转到别的地方执行程序:

不知道是否有人能我解答一下,好苦恼。。。。。

网友A:
可能IAR装的问题吧。
至于程序跳到别处,降低优化级别看看,是不是你这段程序被优化了。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现像,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原因,我是这样的问题:
在你的工程里出现了两个条件编译的条件头文件,或者在不同处定义了这个宏,你搜索一下这个条件,可能会找到在两处定义了

网友C:
rebuild 工程
同时 把优化等级降低,不优化。

网友D:
是你if里的条件写的有问题

网友E:
参考4楼,
改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