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衡车MPU6050问题

楼主(2014-04-15):
       直接进入问题
1、MPU6050输出的弧度数据是要先进行换算成角度,再通过卡尔曼滤波和加速度进行融合吗?
2、MPU6050有数据输出了,但用串口助手看好麻烦,请问有没有什么上位机软件可以看角度和加速度的,有3D显示就最好咯,求推荐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下载一个虚拟示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一个虚拟示波器啊

这个问题解决了,可以用串口猎人,不过多通道的还在研究,float数据好像不能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可以用串口猎人,不过多通道的还在研究,float数据好像不能显示 ...

虚拟示波器,visualscope可以实现四通道。要显示float的话太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