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中断遇到了灵异问题

楼主(2014-04-15):
目前用nuc120做了一个项目。大概是是通过SPI接口和中断外扩了一个数码管显示和按键处理专用芯片,驱动6位数码管和几个按键。另外通过IO驱动了5颗LED灯以及温度传感器DS18B20,程序上启用了看门狗。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用nulink通过下载口给整个系统供电,系统工作一切正常。 如果用锂电池(或者变压器经过7805稳压电源)给系统供电,连续按按键时,系统会死机,然后过一会看门狗将系统复位。开始认为是ICE_CLK 、 ICE_DAT、ICE_RST引脚悬空导致的,但是用电阻把ICE_RST上拉、ICE_CLK 、 ICE_DAT下拉,系统还是会超时复位。nulink给系统供电的电压是3V,锂电池给系统供电的电压是4V。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真他么见鬼,用稳压电源供电,电压调整到3.9V系统就可以正常的工作,调到4V就不行,难道是芯片管脚有短路,电压高了会漏电导致?焊接是用的松香,应该不会出这个问题。

楼主:
洗板无效,把mcu换了一片,解决了。不清楚是否焊接过程造成了损坏。

网友A:
你有開啟bor嗎?
nulink應該是5V動作。

网友B:
绝对不是灵异,是人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有開啟bor嗎?
nulink應該是5V動作。

那为什么3.9V可以操作呢,没法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洗板无效,把mcu换了一片,解决了。不清楚是否焊接过程造成了损坏。

真的是芯片的问题?好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開啟bor嗎?
nulink應該是5V動作。

没有开BOR,下载设置如下图。很奇怪的问题,目前只能判断,焊接过程造成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芯片的问题?好怀疑。。。

无法解释啊,有时间把坏的芯片重新换上去,就知道是不是焊接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芯片的问题?好怀疑。。。

不可能是芯片问题,如果是那只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楼主(2014-05-22):
问题又出现了,这次焊接了6块板子,4块是好的,2块出了楼主位的问题。这概率也太高了吧,求分析问题的思路。

网友D:
妖怪,别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洗板无效,把mcu换了一片,解决了。不清楚是否焊接过程造成了损坏。

估计是焊接的过程烧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又出现了,这次焊接了6块板子,4块是好的,2块出了楼主位的问题。这概率也太高了吧,求分析问题的思路 ...

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