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光幕设计思路

楼主(2014-04-15):
最近想设计一款安全光幕,使用红外线,主要功能就是阻挡红外线输出低电平,不阻挡输出高电平,反应时间50ms左右,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不管好的坏的建议,都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点评):
有需要可以找我帮你开发设计,无同步线,响应时间20ms以内,常开或常闭的NPN和PNP方式输出控制

网友B:
这个貌似用三极管就够了吧……

网友C:
红外对管即可。

主要红外信号调制一下,不然容易被可见光中的红外分量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对管即可。

主要红外信号调制一下,不然容易被可见光中的红外分量干扰。 ...

你研究过红外线吗?我之前做过红外线遥控器,我知道红外线发射需要在38khz载波上分别发射引导码、用户码、用户反码、操作码、操作反码,然后接收分别译码判断是否接收到,但是我现在想的问题是这个过程耗时较长,我希望我的反应时间(发射到接收)缩短在50ms左右,现在不知道怎么缩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用三极管就够了吧……

产品需要通过EMC各种测试,我还希望缩短反应时间,所以要求可能有点多,有没有更深一点的意见、、、谢谢

网友D:
在投光和授光之间加个同步线.在防盗报警中用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投光和授光之间加个同步线.在防盗报警中用得比较多.

恩,同步线需要加,还有其他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产品需要通过EMC各种测试,我还希望缩短反应时间,所以要求可能有点多,有没有更深一点的意见、、、谢谢 ...

你说的50ms不是难事,如果要求高一些的话那就调制发射,载波没必要设置到38k,你愿意的话可以用到1MHz,然后只需要地址码就可以,1ms发送一次,速度设到10Kbit/s,8位地址码耗时不到1ms,连续3次检测不到的话给出报警,这样可以做到3ms左右的反应时间哦。
而且带地址码的话收发之间是可以配对使用的,不同对之间相互干扰小,哦耶~!
另外发射与接收我觉得得用透镜,以使其传输的光线扩散尽量小,或者直接使用红外激光吧~
最后说一下,我没做过啊,以上言论均出自猜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研究过红外线吗?我之前做过红外线遥控器,我知道红外线发射需要在38khz载波上分别发射引导码、用户码 ...

你这玩意就是一个红外对管完成的小事情,发射管发送一串被调制过光波,调制载波频率自己可以自己定,个人建议调制频率可以适当高一些,发送的型号就用方波就好了,接收管解调后检测是不是方波即可判断是否被遮挡。

在你的例子中,那个38K就是调制,引导码等等是通信协议,我只让你调制,并没让你搞啥通信协议。

不好意思,我不是学光学理论专业的,没有深入研究过红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玩意就是一个红外对管完成的小事情,发射管发送一串被调制过光波,调制载波频率自己可以自己定,个人 ...

首先谢谢你之前的回答。你说的没错,是不需要通信,简单的方波就行,这点我明白了。还有个问题,如果我同时要驱动16对红外对管,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什么芯片才能达到最快把红外信号全部发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50ms不是难事,如果要求高一些的话那就调制发射,载波没必要设置到38k,你愿意的话可以用到1MHz, ...

谢谢你之前的回答,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红外激光成本太高,可能暂时不会考虑。我现在要同时驱动16对红外对管,如果配对使用的话可能发射时间和译码时间会增加不少,所以还是想单纯的发射同一种编码,我会选用扩散角度是0度红外发射管这样相互之间就不会有影响了。这样现在就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我怎么同时迅速发射这16个编码,用什么方法或者什么芯片呢?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之前的回答,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红外激光成本太高,可能暂时不会考虑。我现在要同时驱动16对红外对 ...

你用的单片机速度是有多慢啊……哪怕时钟周期1us,1ms足够运行1000行指令了吧,完成不了译码?发现你总是纠结这个50ms,这个你实际做一下试试就知道具体消耗的时间了,其实应该没有那么慢的
至于多路输出
不知道你的片子IO数量多少,IO足够的话……那就直接翻转IO就行了啊,同步的话最简单直接全部反转,异步的话做个逻辑运算会很复杂吗?
如果输出IO口不够用的话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芯片叫做5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单片机速度是有多慢啊……哪怕时钟周期1us,1ms足够运行1000行指令了吧,完成不了译码?发现你总是 ...

恩,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先做一个出来测试一下时间的,还有你说的74hc595我想了一下确实是可以的,我之前考虑的是74hc164,方法是一样的。其实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呵呵。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来看看!!!!!

多多发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先做一个出来测试一下时间的,还有你说的74hc595我想了一下确实是可以的,我之 ...

单片机IO够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IO够最简单了

不够,我用的是pic16f716只有16个端口,i/o口就13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够,我用的是pic16f716只有16个端口,i/o口就13个

那还是用595吧,一般带着245一起用

网友G(2014-07-22):
16个灯,那板子得多长,肯定要好几个PCB的吧,假如每个板子放4个灯,加上4个选板子的IO口,也就8个口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