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关于输入捕获功能

楼主(2014-04-15):
各位老师好,我用的芯片是DZ60,使用输入捕获来测试一个波形频率是否正常,请问一下maximum time event 是指什么事件的最大时间?overflow是指该事件的最大时间溢出吗?但是这里overflow PE不支持,当输入为低电平或高电平时,又该怎么去判断频率是否正常呢?谢谢!

PE配置

PE配置

网友A:
你可以把鼠标移到maximum time event 那,一般会有详细的讲解的。
我认为应该是最大捕获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鼠标移到maximum time event 那,一般会有详细的讲解的。
我认为应该是最大捕获的频率的倒数。 ...

PE解释说是overflow溢出之前的保证时间,但我理解不透……,我对capture的理解是每来一直中断,就会把计数值填写到相应的寄存器里面,capture是一直在计数的,只是来中断的时候才去填写寄存器,假如一直没有中断发生,这个计数器就会overflow,但是overflow  PE又不支持是怎么回事? 麻烦你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解释说是overflow溢出之前的保证时间,但我理解不透……,我对capture的理解是每来一直中断,就会把计 ...

这个时间就是你count计满的时间,不是不支持overflow,它的意思是你到了maximum time event的值之后,count就会回到初值或者为0,这个由你配置决定。
如果你是测试波形频率,你是需要开启溢出中断的,否则你的频率在溢出时周围采集值,可能会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间就是你count计满的时间,不是不支持overflow,它的意思是你到了maximum time event的值之后,cou ...

那溢出中断在哪里开启呢?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是灰色的,动不了

overflow

overflow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溢出中断在哪里开启呢?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是灰色的,动不了

就是你图的overflow support,改成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图的overflow support,改成enable

那个是灰色的啊,更改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灰色的啊,更改不了

那可能你软件版本太低,PE有问题。
我用10.5CW的软件就可以设置的,不行你字节直接控制寄存器吧。
也就是置位TPM1_SC[TO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你软件版本太低,PE有问题。
我用10.5CW的软件就可以设置的,不行你字节直接控制寄存器吧。
也就是 ...

我的IDE是5.9的…… 我也觉得太老了
请问更新CW到最新的话,usb dongle 还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IDE是5.9的…… 我也觉得太老了
请问更新CW到最新的话,usb dongle 还能用吗? ...

赶紧升级下,你那界面实在看的难受,都多少版本过去了。

网友B:
新版本的CW肯定是兼容老版本的,这个楼主放心。
新版本一般是弥补了老版本的bug

网友A:
楼主,你之前软件不卸载,然后下载一个新的CW试试: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b=Design_Tools_Tab#
我查了下官网的usb dongle,它是这么讲的:2004年4月1日后发行的大多数CodeWarrior软件可以使用Dongle。具体而言,CodeWarrior IDE 5.6及更高版本均支持Dongle功能。请注意,您可以根据需要,一次性在一台计算机系统上连接多个Dongle。

所以,高版本的是支持usb dong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的CW肯定是兼容老版本的,这个楼主放心。
新版本一般是弥补了老版本的bug ...

兼容老版本是没错,我想知道usb dongle 还能不能用? 如果这不能用的话 我升级了没有意义啊。10.5能和老版本的CW 共存吗?目前用的CW是6.3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兼容老版本是没错,我想知道usb dongle 还能不能用? 如果这不能用的话 我升级了没有意义啊。10.5能和老 ...

你看这个说明: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USB-LICENSE-DONGLE&fsrch=1&sr=1&pageNum=1下一页
是支持的。
你不需要卸载老软件,直接按照新的软件,两个都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之前软件不卸载,然后下载一个新的CW试试: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 ...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好的,有问题再继续询问,实在不行,我会请我们的CW工程师过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有问题再继续询问,实在不行,我会请我们的CW工程师过来帮你。

我根据你的链接下载了CW10.6, 评估版, overflow support那里依然是灰色的Diabled,不可更改。 而且PE没有了EXPERT 模式,只有basic 和advanced 模式

网友A:
模块选对了没?
我这边是可以的呢:
选择init_TPM模块。
你给我截个你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选对了没?
我这边是可以的呢:

我选的是Measurement 下面的capture 模块,和你的ini_TPM 模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Measurement 下面的capture 模块,和你的ini_TPM 模块有什么区别吗?

capture 是一个封装好的模块,我这边也可以选择中断用:
TPM模块是一个比较初始的模块,更加接近模块的具体的配置。
楼主,你给我截个你的图啊,不然我真不知道你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ture 是一个封装好的模块,我这边也可以选择中断用:

TPM模块是一个比较初始的模块,更加接近模块的 ...

图片来了 overflow 是disable的 更改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 overflow 是disable的 更改不了

芯片全称是MC9SDZ60CLH?

网友A:
楼主,capture我这边也是灰的,你换Init_TPM模块,这个是可以打开溢出中断的。

网友A:
看我18楼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capture我这边也是灰的,你换Init_TPM模块,这个是可以打开溢出中断的。 ...

芯片全称没错。  这两者的初始化代码有点区别,SPEC里面里面描述TPMxSC,是时钟配置和溢出中断允许,而cap1里面的注释是“run counter”, 是不是配置了时钟就会run counter呢? TPM3 是缺少了这一句,而我要“run counter” 是不是要补上这一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全称没错。这两者的初始化代码有点区别,SPEC里面里面描述TPMxSC,是时钟配置和溢出中断允许,而cap1 ...

你不需要加,模块自己都配置好了。

网友C(2015-01-27):
最大捕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