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教关于音频信号存储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4-04-15):
新人请教,工作上需要把从耳麦的耳机输出的声音存储下来,图省事买了录音笔,说话的同时录音,缺点是,因为工作环境的噪声太大,录音效果很不理想。直接把音频信号接录音笔的line in口肯定不行,请教有没有好的办法,简单的信号处理电路,或者有更好的方法能实现此功能,请指点一二。这也算是个小项目,欢迎来电15955215171(这里留电话不违规吧)。

网友A:
现在都有带录音的耳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有带录音的耳麦了吧

这个周围环境噪声太大,本身耳麦不带录音的!

网友B:
从耳麦的耳机输出的声音存储下来......直接把音频信号接录音笔的line in口肯定不行,为什么不行?只有这样效果最好.有的客户媒体格式特殊,我直接设备出口插到电脑的粉红录入口,就可以清晰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耳麦的耳机输出的声音存储下来......直接把音频信号接录音笔的line in口肯定不行,为什么不行?只有这样效 ...

请问耳机输出的信号是否考虑功率,或者电压的问题?麦克产生的电信号,肯定很小,这方面我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C: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用的,有滤除环境杂音的效果。

网友D:
音频处理软件,录制一段背景噪声,用音频处理软件将录音文件盒噪声文件做背景噪声移除即可,在学校里有次实验课就是这么搞的,软件名称忘了,只要背景噪声是周期性的都可以滤除

网友A:
换个带录音的耳机,这多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