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大虾们搞个不从0x08000000运行程序没?

楼主(2014-04-15):
我用407的CPU,特殊用途,不从片内FLASH的基地址运行,比如从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是:0x08020000,这样做需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A:
能实现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实现么么????

我在0x08000000处干一些事后,直接跳到0x08020000处开始运行应用程序,
两个地方的代码是两个独立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0x08000000处干一些事后,直接跳到0x08020000处开始运行应用程序,
两个地方的代码是两个独立工程。 ...

那就是普通的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普通的bootloader...

对,我没有搞成功。请问有没有例程?谢谢

楼主:
修改PC没问题,关键是还有其它操作没?只修改PC,跳过去应用程序没有跑起来

网友B:
没问题啊,修改链接地址和中断相量偏移地址
看一看IAP吧

楼主:
我的boot不行,我用官网的可以,但是我的也是从官网来的固件库,应该没问题了,正在对比,谢谢在家!

楼主:
谢谢大家,出现一个杯具性问题,本来是0x08020000,结果我写成了0x0802000,少了一个导致和到处查原因,搞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