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TP的timestamp怎么没有驱动?

楼主(2014-04-15):
只有107系列的带有PTP的timestamp驱动,其它的如207系列和407系列的驱动都没有了,最新的cube里也不带timestamp相关代码。ST不打算出这块代码了吗?

网友A:
STM32的以太网IP core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以太网IP core是一样的。

看F1到F2的migration,好像有一些变化:IEEE1588 v2 / Enhanced DMA descriptor这个地方是Same feature, but specification change or enhancement ,软件则是Full compatibility for the same feature ,应该是可以直接用的,但是想知道到底改变了哪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