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芯片

楼主:
经努力得  XU1为CD4049 ,  XU2为CD4023

求XU3
目测XU3为 10脚 11脚输入,9脚输出,因11脚接地,故10输入,9脚输出
波形如下图蓝色为10脚输入,9脚为输出
分析得。10脚为零  9脚电平翻转,,过零翻转
求 XU3为 何物? (提示:12V输入   16脚VCC , 8脚地,应该在CD系列找  10脚11脚入,9脚出)

网友A(2014-04-15):
我20多年以前用两个万用表,一本手册,测出好多40系列的ic。

网友A:
40系列的有过零反转的计数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系列的有过零反转的计数器吗?

你觉得这是个什么过零反转呢   给点建议

网友A:
没想到,可控硅触发电路有过零的,你这个不一定是过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