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测锂电池电量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电源管理部分要测锂电池电量,考虑到直接测量,ADC输入阻抗太大,想用电压跟随器降低阻抗。普通3.7V锂电池,用哪种运放比较好,后端的电量比较准确。OP37合适么,有参考电路么?

网友A:
哪儿有害怕输入阻抗大的?

网友B:
做个电压跟随也未尝不可。
既然是测量电池的,功耗就要优先考虑了,移动电源里大多选用低功耗的运放,比如SGM8041 不到1uA的功耗,2.5mV Vos,或者SGM8925,6.4uA的功耗,0.6mV的V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有害怕输入阻抗大的?

采样段阻抗大些好,单片机ADC阻抗小一些更好,以前大电阻采电压方便,但是不准,所以想尝试下跟随器

网友A:
用射随器去降低入阻抗?

网友B:
跟随电路,就是利用运放的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来起到隔离和阻抗变换匹配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电压跟随也未尝不可。
既然是测量电池的,功耗就要优先考虑了,移动电源里大多选用低功耗的运放,比如S ...

感觉这两运放不太常见吧,锂电池采样的采样频率不用考虑,功耗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射随器去降低入阻抗?

用射随器三极管选型不大好掌握,放大性能参数不好定

网友B:
SGM这个品牌,当然比不得TI\ADI这些,但出货量可并不小噢,交货周期和价格远非TI\ADI他们能比肩的

楼主:
5V电压给运放供电,当正极接近3.3时,输出就不是1:1了,难道还必须接分压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