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在汇编中嵌入小量的c语言

楼主(2014-04-15):
我现在用的是AVR studio 4平台上汇编程序项目,现在我想在这个程序中加入小量的c语言,是否有可行性,如果实现

网友A:
反过来是可以的,你这样做,好像还没有一个汇编器支持……呵呵

网友B:
先将c代码编译成lib,然后再跟汇编语言产生的obj链接,或许可以:lol

网友C:
直接嵌入应该是不行的。可以分开编译成obj文件然后连接。

楼主:
我C这边用的iar的平台,不知道怎么编译成obj文件的,连接接口如何实现呢   最终输出是在汇编那边输出嘛?
因为汇编程序看不懂的,所以我现在想在汇编语言中加入小段的c语言,然后把汇编程序中一些变量数据通过c语言导出送到上位机

网友D:
在 STUDIO 6.0 里面,有完美的汇编和C 混合编程,混合调用,很方便,也很简单,只要弄清楚它们之间调用的32个寄存器 协议就好
具体的例子 去ATMEL 搜索AVR1886 文件编号的例子。

里面很详细!

不过推荐楼主用C 写框架和算法 汇编写驱动外设和IO ,这样最效率。

网友E(2015-06-10):
楼主在4里实现了吗,偶用的AVR Studio 5,也想实现汇编和C的混合编程啊,谢谢

网友F:
各种牛人,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