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教程] 请教这个移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15):
看ARM嵌入式系统试验教程,基础实验  -》外部中断试验中程序:

PINSEL 1 =3<<8;       //设置管脚连接,P0.20设置为EINT3,
                                  //3<<8等价于 0x00000180

请教那个移位是怎么得到的,谢谢!

网友A:
我不確定pinsel這個寄存器在那。
建議看原廠的技術手冊及bsp 代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