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改充电

楼主(2014-04-15):
        无线鼠标总是没电,即使用南孚也是一个月两节,手头闲置的锂电池也没有用,改成充电的吧。(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充电鼠标不多?)
        整体构思是这样,一个小USB公头作充电接口,TP4056做充电控制,双色LED充电指示,串入两个二极管是为了防止锂电池过放电。锂电池满电压4.2V电压降到3.7后不再使用。二极管压降大概是0.6V,这样鼠标检测到的电压是4.2-0.6*2=3V到3.7-0.6*2=2.5V(正好相当于两节干电池,安排好的???),再低就会有低压告警。如果不加上两个二极管,锂电池即使低于3.7,鼠标也还会继续工作,直到锂电池过放电。

        用TP4056做充电电路,电路很简单,不用PCB应该就可以。一个编程电阻决定充电电流,如果是电脑USB最好让电流在500mA以下。一个双色LED做充电指示灯,有充满和充电中两种状态。

        拆开鼠标塞进发现电池塞不进去,拆去锂电池的保护板,这样可以缩短电池长度,同时稍微切割了鼠标外壳。

        锂电池放在电池仓上边

        USB接口要找个短的而且能放入电池仓的,网银的USB接口就不错,果断剪掉。

        USB充电线是在电池仓上打个洞穿过来的,然后用一小段热缩管套在上边,防止线被扯断。

        两个1N4148二极管直接焊在这里。

        充电指示双色LED放前边,这里原来就又DPI切换指示灯,粘在这里互不影响。

        整理一下走线。

        合上鼠标,USB接口塞进电池仓,充电的时候掏出来。

        这是充电时候的样子,充电时候是绿色,充满是红色。

        电池容量大概是800mAh鼠标标称电流是9mA,也就是说能使用……多长时间是算不出来的,因为鼠标在不通状态下电流波动很大,因个人使用习惯而异。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充满电用俩月还是没问题的(从来不关),而且不用的时候顺手插上充电,直接插在电脑上就行了。

网友A:
这个太好了。我的无线鼠标也是太耗电了。不过只有一节电池

网友B:
其实根源在于你的鼠标问题。现在的无线鼠标都很省电的。我的一般普通5号电池能用3个月。每天都要用

网友C:
同意楼上,我的无线鼠标装两节5号电池,用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