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经过滤波成正弦波以后,能反推方波的幅度吗?

楼主(2014-04-15):
由于要把方波的杂波去除,所以方波经过有源滤波变成了正弦波,然后整流测量直流电压,能通过直流电压精确的知道正弦波的振幅吗?

网友A:
去除方波上的杂波,用小逻辑之类的门电路即可,别整运放转换了

网友B:
这要看楼主用的什么样的整流电路了,根据整流电路可以直接由输出的直流电压推得输入正弦波电压幅值。

网友C:
只要你知道方波是经过什么电路变成正弦波的,就可以将正弦波反推回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除方波上的杂波,用小逻辑之类的门电路即可,别整运放转换了

用门电路,幅度怎么办?

网友D:
隔直,整流,滤波,在占空比固定下,直流值跟幅度成正比,要知道幅度,加一个峰值检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门电路,幅度怎么办?

正如6楼所言,如果只是检测幅度,电路直接做成峰值检波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6楼所言,如果只是检测幅度,电路直接做成峰值检波电路即可。

方波上叠加有杂波,直接用峰值是非常不合适的

网友E:
  杂波可以用滤波电路滤掉,频率/宽度就应该与矩形波相差较大,用附件电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杂波可以用滤波电路滤掉,频率/宽度就应该与矩形波相差较大,用附件电路如何? ...

采用跟随器以后,岂不是不能用整流滤波电路而只能用峰值保持电路了?
我的AD每秒才10次,用峰值保持很难啊.另外请问你的仿真,杂波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E:
  1),跟随器的输出幅度的大小与输入一样,就已经是峰值保持,直接就可以采样。
2),适度小的GB和SR参数的运放块电路有等效积分作用,便可滤波。如果没有合适小的参数,可以象放大电路一样接Rf和Re电阻,根据运放块的带宽与增益成反比的特性,改变Rf/Re调节GB合适。Re与运放块的同向端连在一起接IN端。这样,电路增益就不是1,但是随输入幅度改变。

网友F:
理论上可以。把方波用傅里叶级数展开,你把滤波器砍掉后剩下的谐波求和,就能看到方波和滤波后正弦波的函数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