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使用SDMA读写EIM外部存储区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15):
大家好,我最近在使用i.MX6Q做一个数据采集的应用,数据采集用的一片FPGA。FPGA和i.MX6Q之间使用的是WEIM接口。环境是linux-kernel 3.0.35

在我的驱动程序中,我按照rm.pdf中的说明对WEIM进行了配置,并通过void *eim_mem = ioremap_nocache(WEIM_CS0_BASE_ADDR, LENTH);将WEIM的外部存储区与映射到了内核空间,并且在内核空间通过memcpy的方式,实现了ARM和FPGA的通信。

现在我想使用SDMA来将(WEIM)FPGA中的数据搬运到内存(DDR)中,
首先,根据imx-test中的mxc_sdma_mem_test.c,实现了利用SDMA将数据从一块儿内存(wbuf)搬运到另一块儿内存(rbuf);
之后,我,将rbuf替换成eim_mem,然后运行,程序没有错误,但是通过波形没有看到EIM接口有任何数据输出。

后来,我有分别用 phys_to_virt(WEIM_CS0_BASE_ADDR)、virt_to_bus(eim_mem)替换rbuf,均看不到任何波形
我也试过在dma_map_sg后,将rbuf对应的sg的dma_address直接设置为WEIM_CS0_BASE_ADDR,结果是一样的,没有任何输出。

请问,我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可以实现我的目的,或者哪里有例子程序?多谢!!!!!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SDMA的问题,这里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上创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多谢~~: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多谢: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SDMA的问题,这里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上创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http://www.freesca ...

您好,已创建服务请求,编号是  1-13285076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已创建服务请求,编号是  1-1328507651

你好,看到你的问题已经进入我们的box里的,等待我们这边的工程师给你回复。

网友C:
好高深的问题啊,问题都没有看懂,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网友D:
的确关于EIM DMA的资料比较少。期待freescale给出一些参考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的确关于EIM DMA的资料比较少。期待freescale给出一些参考例程。

确实是关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我们会努力争取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使用里程。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网友E: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楼主(2014-05-17):
我们自己写驱动完成了,但是效果很不理想,最终没有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自己写驱动完成了,但是效果很不理想,最终没有采用这种方式.

你好,我们公司也正打算用dma方式来实现fpga到ddr的数据通信,我想咨询一下,你们测不来的不理想,是指通信不流畅,还是通信数据会有误差,谢谢

网友G(2014-06-27):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

我也遇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你那边能够把freescare工程师回复解答的链接发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你那边能够把freescare工程师回复解答的链接发一下吗? ...

楼主你好,关于SDMA的问题,这里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上创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网友H(2014-09-23):
你好,我正在使用imx257做arm跟fpga的通讯,有点问题请教,我的QQ:340213746,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正在使用imx257做arm跟fpga的通讯,有点问题请教,我的QQ:340213746,非常感谢。 ...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问题,建议你参考15楼链接创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啊。

网友I:
我也在找一款这样的带FPGA的板子呢。不过干嘛没有用PCI-E接口啊?

网友J(2014-12-30):
你好,我在你的发帖中看到了你已经解决了eim-FPGA的接口, 我先也在做这个,我是在字符驱动框架下配置的,通过ioremap映射出来进行读写,中途因为转到TI8168的一个板子上做了一段时间,现在从新回到imx6Q上继续调试eim这块,我们使用的时复用16bit的异步模式,这是我的qq:2646439369  希望能得到你的一些帮助;谢谢

网友K(2015-04-08):
引用 楼主:
我们自己写驱动完成了,但是效果很不理想,最终没有采用这种方式.

xghit,你好!
   我最近也在学习imx6上使用sdma读写EIM,在论坛上看到你的这篇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15568-1-1.html),想问下你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方便发我一份代码参考一下。
    我的邮箱是shanchong234@163.com
    谢谢!

网友L(2015-05-15):
xghit,您好!
    我也在学习imx6的EIM模块,因为刚接触没有头绪,不知道可否发一份你的代码给我学习一下,实在感谢,我的邮箱是:598919629@qq.com

网友M:
好贴,强烈的关注下,收藏了......

网友N(2015-08-03):
你好楼主:我最近也在调eim与fpga通信,能否发我一份代码参考,不胜感激。1025704278@qq.com

网友O(2015-09-11):
楼主,我也搞这个搞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只能用memcpy的方式。用dma总是工作不起来。现在也搞不清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你们现在用dma方式来访问的话,传输速率能够达到多少?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SDMA的问题,这里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上创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http://www.freesca ...

你好,请问在哪个项目下面创建技术服务请求?多谢!

网友P(2015-11-16):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试关于EIM的dma的驱动,请问你调试完成了么?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你好楼主:我最近也在调eim与fpga通信,能否发我一份代码参考,不胜感激。1025704278@qq.com ...

有回复你么?

网友Q(2016-04-20):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也搞这个搞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只能用memcpy的方式。用dma总是工作不起来。现在也搞不清楚是软件 ...

你好,我最近在弄eim通信的问题,但是ioremap一直无法读写。能请教你几个问题吗,我的QQ729025172,方便加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R(2017-01-17):
大家好,我最近在使用i.MX6Q做一个数据采集的应用,数据采集用的一片FPGA。FPGA和i.MX6Q之间使用的是WEIM接口。环境是linux-kernel 3.0.35

在我的驱动程序中,我按照rm.pdf中的说明对WEIM进行了配置,并通过void *eim_mem = ioremap_nocache(WEIM_CS0_BASE_ADDR, LENTH);将WEIM的外部存储区与映射到了内核空间,并且在内核空间通过memcpy的方式,实现了ARM和FPGA的通信。

现在我想使用SDMA来将(WEIM)FPGA中的数据搬运到内存(DDR)中,
首先,根据imx-test中的mxc_sdma_mem_test.c,实现了利用SDMA将数据从一块儿内存(wbuf)搬运到另一块儿内存(rbuf);
之后,我,将rbuf替换成eim_mem,然后运行,程序没有错误,但是通过波形没有看到EIM接口有任何数据输出。

后来,我有分别用 phys_to_virt(WEIM_CS0_BASE_ADDR)、virt_to_bus(eim_mem)替换rbuf,均看不到任何波形
我也试过在dma_map_sg后,将rbuf对应的sg的dma_address直接设置为WEIM_CS0_BASE_ADDR,结果是一样的,没有任何输出。

请问,我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可以实现我的目的,或者哪里有例子程序?多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现在项目也停留在了这个SDMA问题上,急需帮助!!!!!!!!!!!!!!1

网友S(2017-04-10):
楼主还在吗?碰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能交流下吗?我QQ635102555,多谢多谢!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楼主还在吗?碰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能交流下吗?我QQ635102555,多谢多谢! ...

你eim驱动能给我一份么,253426806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家好,我最近在使用i.MX6Q做一个数据采集的应用,数据采集用的一片FPGA。FPGA和i.MX6Q之间使用的是WEIM接 ...

是驱动的问题。SDMA并不好用,速度并不比memcpy提高多少,还会引入新的竞争问题,最好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还在吗?碰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能交流下吗?我QQ635102555,多谢多谢! ...

用memcpy吧,sdma不好用。

网友U(2018-01-16):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您的驱动代码能发我一份参考一下吗?419398618@qq.com,万分感谢

网友V(2018-05-31):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没看到解决办法呢

网友W(2018-10-19):
你好,你的问题找到了吗,我用内存映射到上层也没有数据,异步的方式,

网友W:
引用 网友K:
xghit,你好!
   我最近也在学习imx6上使用sdma读写EIM,在论坛上看到你的这篇帖子(https://bbs.21ic.com ...

我最近早做eim驱动 ,内存映射的方式,没有数据 。我fpga给了自己数据,能把你的代码给我看看嘛,邮箱905498183@qq.com

网友V(2019-02-20):
楼主,方便发下你实现SDMA的源码吗,QQ:1760675771,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