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freescale KL16的I2C与24C64连接(中断方式)连续运行程序出错?

楼主(2014-04-15):
求助,现在用KL16的I2C与EEPROM相接,使用中断方式进行数据发送、读取,可是为什么只要一连续运行,程序就会跑到HardFault_Handler中去,但如果在I2C中断中设置一点断点,单步运行,就能正常读取EEPROM中的数据了呢?请大虾指点。

网友A:
你I2C时钟打开了吗?
在SIM_SCGC4中里面

楼主:
嗯,已经打开了,各种设置都没问题。因为在中断入口处设置一个断点,然后连续运行,可以正常读取数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已经打开了,各种设置都没问题。因为在中断入口处设置一个断点,然后连续运行,可以正常读取数据的。 ...

那你的意思是不设置断点,直接运行就会进入到hardfault中是吗?

楼主:
嗯,是的。非常奇怪!
感觉是因为延时的问题,可是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非常奇怪!
感觉是因为延时的问题,可是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延时。 ...

在main程序的开始加上一段延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