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驱动tft 1.8寸的屏

楼主(2014-04-15):
移植了一个c51驱动 tft1.8的屏的程序,但字符显示不了,哪位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
/***************************************************/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l PB7     接模块CLK引脚
#define sda PB5    接模块DIN/MOSI引脚
#define bl  PB0   接模块BL引脚,
#define rs  PB1   接模块D/C引脚
#define cs  PB2     接模块CE引脚
#define reset  PB3   接模块RST引脚
//液晶屏接线

//定义常用颜色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define GRAY2   0x4208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250;j++);
}

//向SPI总线传输一个8位数据
void  SPI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if(Data&0x80)
                PORTB|=BIT(sda);//sda=1; //输出数据
                else PORTB&=~BIT(sda);//sda=0;
                PORTB&=~BIT(scl);//scl=0;
                PORTB|=BIT(scl);//scl=1;
                Data<<=1;
        }
}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指令
void  Lcd_WriteIndex(uchar Data)
{

                PORTB&=~BIT(cs);//cs=0;
                PORTB&=~BIT(rs);//rs=0;
                SPI_WriteData(Data);
                PORTB|=BIT(cs);//cs=1;
}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PORTB&=~BIT(cs);//cs=0;
                PORTB|=BIT(rs);//rs=1;
                SPI_WriteData(Data);
                PORTB|BIT(cs);//cs=1;
}
//向液晶屏写一个16位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_16(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0;
        PORTB&=~BIT(cs);//cs=0;
        PORTB|=BIT(rs);//rs=1;
        SPI_WriteData(Data>>8);         //写入高8位数据
        SPI_WriteData(Data);                         //写入低8位数据
        PORTB|=BIT(cs);//cs=1;

}
//LCD复位时序
void Reset()
{

    PORTB&=~BIT(reset);//reset=0;
    delay(100);
    PORTB|=BIT(reset);//reset=1;
    delay(100);
}
//////////////////////////////////////////////////////////////////////////////////////////////
//液晶屏初始化 for S6D02A1
void lcd_initial()
{       DDRB=0xff;
        PORTB|=BIT(bl);
                PORTB&=~BIT(reset);//reset=0;
                delay(100);
                PORTB|=BIT(reset);//reset=1;
                delay(100);

                Lcd_WriteIndex(0xf0);
                Lcd_WriteData(0x5a);
                Lcd_WriteData(0x5a);

                Lcd_WriteIndex(0xfc);
                Lcd_WriteData(0x5a);
                Lcd_WriteData(0x5a);

                Lcd_WriteIndex(0x26);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Index(0xfa);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1f);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Data(0x22);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8);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0x3d);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Index(0xfb);
                Lcd_WriteData(0x21);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04);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a);
                Lcd_WriteData(0x0b);
                Lcd_WriteData(0x0c);
                Lcd_WriteData(0x0c);
                Lcd_WriteData(0x16);
                Lcd_WriteData(0x1e);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02);

                //////////////power setting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fd);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17);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1f);
                Lcd_WriteData(0x1f);

                Lcd_WriteIndex(0xf4);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6);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6);
                Lcd_WriteData(0x00);
                //delay_ms(80);                           //新增

                Lcd_WriteIndex(0xf5);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70);//39
                Lcd_WriteData(0x66);//3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6d);//38
                Lcd_WriteData(0x66);//38
                Lcd_WriteData(0x06);

                Lcd_WriteIndex(0xf6);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6);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f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1);//04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08);
                Lcd_WriteData(0x08);
                Lcd_WriteData(0x04);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4);
                Lcd_WriteData(0x08);
                Lcd_WriteData(0x08);

                Lcd_WriteIndex(0xf8);
                Lcd_WriteData(0x11);//66

                Lcd_WriteIndex(0xf7);
                Lcd_WriteData(0xc8);
                Lcd_WriteData(0x2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f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11);
                delay(50);

                Lcd_WriteIndex(0xf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1);
                delay(50);
                Lcd_WriteIndex(0xf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3);
                delay(50);
                Lcd_WriteIndex(0xf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delay(50);
                Lcd_WriteIndex(0xf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f);
                delay(50);

                Lcd_WriteIndex(0xf4);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4);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6);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6);
                Lcd_WriteData(0x00);
                delay(50);

                Lcd_WriteIndex(0xf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1f);
                delay(50);
                Lcd_WriteIndex(0xf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7f);
                delay(50);

                Lcd_WriteIndex(0xf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ff);
                delay(50);

                Lcd_WriteIndex(0xfd);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17);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16);
                Lcd_WriteData(0x16);

                Lcd_WriteIndex(0xf4);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9);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6);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3C);
                Lcd_WriteData(0x36);
                Lcd_WriteData(0x00);

                /////////////initializing sequence/////////////

                Lcd_WriteIndex( 0x36);
                Lcd_WriteData( 0x08);

                Lcd_WriteIndex(0x35);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3a);
                Lcd_WriteData(0x05);

                /////////////////gamma setting sequence/////////

                delay(150);
                Lcd_WriteIndex(0x29);
                Lcd_WriteIndex(0x2c);

}

void  Lcd_SetWindow(uint starx,uint stary,uint endx,uint endy)
{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starx>>8);
   Lcd_WriteData(starx);
   Lcd_WriteData(endx>>8);
   Lcd_WriteData(endx);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stary>>8);
   Lcd_WriteData(stary);
   Lcd_WriteData(endy>>8);
   Lcd_WriteData(endy);

         Lcd_WriteIndex(0x2c);
}

void PutPixel(uint x_start,uint y_start,uint color)
{
        Lcd_SetWindow(x_start,y_start,x_start+1,y_start+1);
        Lcd_WriteData_16(color);

}

//全屏填充函数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Color)
{
        uchar i,j;
        Lcd_WriteIndex(0x2C);
        for (i=0;i<160;i++)
    for (j=0;j<128;j++)

           Lcd_WriteData_16(Color);
}

void Display_Desc()
{

    Display_ASCII8X16(1,80,"123456789");
    Display_ASCII8X16(1,92,"2014.04.14");
}
//显示一个英文字符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uchar *s)
{
        int i,j,k,x,y,xx;

        unsigned char qm;

        long int ulOffset;

        char  ywbuf[32],temp[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for (j = 0; j < 16; j ++)
      {
                                ywbuf[j]=Zk_ASCII8X16[ulOffset+j];
      }

      for(y = 0;y < 16;y++)
      {
                for(x=0;x<8;x++)
                {
             k=x % 8;

                                          if(ywbuf[y]&(0x80 >> k))
                                           {
                                                  xx=x0+x+i*8;
                                            PutPixel(xx,y+y0,RED);
                                          }

                                   }
      }

                }
        }
}

main()
{
        lcd_initial();
        PORTB|=BIT(bl);//bl=1;//背光采用IO控制

                        delay(500);
                        LCD_Clear(GREEN);                //绿色
                        delay(500);

                        Display_Desc();

}

楼主:
const unsigned char Zk_ASCII8X16[]={};  太长超过20000个字符传不上来。

网友A:
能画简单图形吗?比如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画简单图形吗?比如点线。

可以画简答的图形,点和线都可以,我换了一个数组,就可以显示字符,但是字符对应关系不对,51驱动带的数组就什么都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