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探讨反激式开关电源MOS管电压问题

楼主(2014-04-15):
在反击式开关电源中在mos关断时VDS=Vin/(1-D) D为占空比
这个式子是怎么来的
真心不懂

网友A:
反激是buck-boost衍生。  buck-boost开关管关掉时,Vds=V0+Vi(忽略二极管压降),Vo/Vi=D/(1-D),下面的自己算。

网友B:
此式仅在CCM和BCM模式成立,即Ts=Ton+Toff的时候。。。
付秒积平衡:Vin*D=Vor*(1-D)
Vds=Vin+Vor(Vor输出反射到初级绕组的电压,另外,此处还忽略了漏感尖峰电压)
随便找本电源书籍,补补基础先。。。公式满天飞,记不完,每个人的变形也不一样,所以一定要自己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