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可调稳压器LM317你应该知道的10个知识点

楼主(2014-04-15):
      LM317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电源集成电路之一,它不仅具有固定式三端稳压电路的最简单形式,又具备输

出电压可调的特点。此外,还具有调压范围宽、稳压性能好、噪声低、纹波抑制比高等优点。lm317是可调节

3端正电压稳压器,在输出电压范围1.2伏到37)伏(高压输入可以考虑LM317HV,60V,或者TL783,125V的)时

能够提供超过1.5安的电流,此稳压器非常易于使用。

楼主:
就以下几方面内容作简单介绍:
◆LM317的基本电路;

◆LM317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

◆LM317的软启动电路;

◆LM317的基本保护电路;

◆LM317的充电电路;

◆LM317的过流保护电路;

◆LM317的扩流电路;

◆LM317的高压输出电路;

◆LM317的恒流电路;

◆LM317的程控电路;

楼主:
一、LM317的基本电路====================================================================

   LM317基本电路如上图所示,C1为输入电容,当前面接的是整流滤波电路,稳压器离整流滤波的电容距离小于5~10CM时,此电容可不加,

推荐值为0.1μF。
C2为输出电容,具有改善瞬态响应的作用,推荐值为1μF。

楼主:
二、LM317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

LM 317稳压块都有一个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有的资料称为最小输出电流,也有的资料称为最小泄放电流。最小稳定工作电流的值一般为

1.5mA。由于LM317稳压块的生产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也不相同,但一般不大于5mA。当LM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小于其

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LM317稳压块就不能正常工作。当LM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大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LM317稳压块就可以输出稳定

直流电压。如果用LM317稳压块制作稳压电源时(如图所示),没有注意LM317稳压块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那么你制作的稳压电源可能会

出现下述不正常现象:稳压电源输出的有载电压和
空载电压差别较。

楼主:
三、LM317的软启动电路====================================================================
下图是采用LM317构成的软启动电路。在通电瞬间CE1上的电压不能突变,Q1被R1、R2偏置而饱和导通,这样就使RP1短路

,相当于LM317的调整端接地。电源输出为1.25V,随着C2充电时间加长,输出电压逐渐上升。D1的作用是关断电源后使C2

上电荷很快释放保证下次开机的正常软启动。
备注:Q1和R2不接,在RP1两端并个大电解电容,也具有软启动的作用。

楼主:
四、LM317的基本保护电路
===================================================================

    电路如下图所示,D2为输入端短路保护二极管,CE1为调节端滤波电容,具有稳定

输出的作用,并具有软启动电路的作用。D1为输出端短路保护二极管,当输出端短路

时,CE1通过D1放电,若无D1,则通过LM317放电,容易损坏LM317。C1为输入滤波电

容,C2为输出滤波电容。实际使用中,输入和输出最好由大小电容并联。

楼主:
五、LM317的充电电路

恒流充电电路如下图所示,恒流电流I=1.25/R1;
限流充电电路如下图所示,限流值=0.7/R3;

楼主:
六、LM317的过流保护电路
====================================================================
过流保护电路如下图所示,RSC=0.7/ISC(ISC为过流保护电流)。

楼主:
七、LM317的扩流电路
====================================================================
   单管扩流电路如下图所示,当设计最大输出电流为2A,并假设LM317的输出电流为1A时,Q1导通。则R的值可按以下公司选取:
R=UBE/(2-1)=0.7欧;

楼主:
八、LM317的高压输出电路
====================================================================
    简单的高压输出稳压电路如下图所示,稳压管VZ值要小于输入输出最大压差(40V),

便可提高输出电压。当输出端短路时,VZ和U1容易损坏,这是基本高压输出电路的缺点。

楼主:
九、LM317的恒流电路
====================================================================
恒流电路如下图所示,恒流电流IL=1.25/R1;

楼主:
十、LM317的程控电路
====================================================================
   如下图所示,仅供参考。

楼主: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若大家有问题,请帮忙及时更正,欢迎发表您的见解。

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O(∩_∩)O~。

楼主:
自己先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来看看

:$

网友B:
必须赞啊,楼主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赞啊,楼主好人

谢谢支持: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下,

谢谢支持:D

网友D:
游侠这是供献无私 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楼主!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游侠这是供献无私 顶你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二、LM317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
LM 317稳压块都有一个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有的资料称为最小输出电流,也有的资 ...

这条倒是第一次听说,以后搞低功耗的产品得注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条倒是第一次听说,以后搞低功耗的产品得注意点。

:D
低功耗就选别的稳压器:D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低功耗就选别的稳压器

LM系列用习惯了,不好改啊。

其实低功耗一般都是用电池的,通常情况加两个滤波电容就行了。
真等没电了,在稳压也没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十、LM317的程控电路
====================================================================   如下图所 ...

这个好:)

网友H:
感谢LZ分享,获益匪浅,有错别字。。。呵呵

网友I:
软启动这一节挺好的,以前还没有用过呢,都是直接就上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LZ分享,获益匪浅,有错别字。。。呵呵

:D
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软启动这一节挺好的,以前还没有用过呢,都是直接就上电了

软启动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游~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系列用习惯了,不好改啊。

其实低功耗一般都是用电池的,通常情况加两个滤波电容就行了。

:D
恩,你那2个是2节干电池供电吧,给430或者其它MCU供电刚好(最低0.9V的那种)。

9V电池的就一样了,很多用的BUCK和BOOST都可以的DC DC稳压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你那2个是2节干电池供电吧,给430或者其它MCU供电刚好(最低0.9V的那种)。

9V电池的就一样了, ...

恩,这倒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合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恩,这倒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合适就好。

:D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

恩,多讨论,交流。

网友L:
虽然不用这个稳压块,不过好**支持下。

不过楼主在编辑时有些语句不太通啊,或许是我太纠结了,见谅。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虽然不用这个稳压块,不过好**支持下。

不过楼主在编辑时有些语句不太通啊,或许是我太纠结了,见谅。呵 ...

恩,是的,好多人都说了

确实不通

我很懒的

网友M:
有时用它做20mA电流环通讯电路

网友M:
元件少!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时用它做20mA电流环通讯电路

学习了,发个图看看呗

网友N:
挺全的,顶顶咯 游民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挺全的,顶顶咯 游民哥

谢谢,有个高压高稳定的电路画起来有点复杂,就没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贴

谢谢

网友P:
只是份不错的原创资料,支持游总

楼主:
引用 网友Q:
顶起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只是份不错的原创资料,支持游总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R:
收下了,谢谢楼主

:handshake
不客气

网友S:
支持一下游总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三、LM317的软启动电路====================================================================
下图是采用 ...

大師,這裡可以再講通俗點嗎,Q1是怎麼被飽和導通的?D1爲什麽可以使C2上電荷很快釋放?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S:
支持一下游总

: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大師,這裡可以再講通俗點嗎,Q1是怎麼被飽和導通的?D1爲什麽可以使C2上電荷很快釋放?感謝! ...

你的问题:
1、饱和导通:由于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上电的瞬间,电容相当于对地短路的,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接近于0,此时三极管饱和导通,电容2端的电压进行充电,缓慢上升,输出电压电压也缓慢上升,这就是软启动。
2、放电:
关断电源后,输出电压下降,电容的电压通过二极管对后面的负载放电,当然电阻R1也具有放电左右。
关断前电阻R1两端电压为1.25V,所以关断的时候,由于其2端并了个0.7V左右的二极管的,当然放电的更快了。
另外此二极管,还具有保护稳压块的作用(当输出短路时,电容通过二极管放电,如果没有二极管就会通过稳压块放电)。

网友U:
楼主牛人,学习。
那两个充电电路  都是充1.2V的电池,可以做成3.6V的充电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牛人,学习。
那两个充电电路  都是充1.2V的电池,可以做成3.6V的充电电路吗? ...

参考而已。

实际最好使用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的

台湾的相对会便宜点

网友T: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
1、饱和导通:由于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上电的瞬间,电容相当于对地短路的,三极管的基极电压 ...

喔喔,謝謝咯,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喔喔,謝謝咯,學習了!!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V:
学习了

实习生多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W:
学习了

实习生多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X:
学习。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Y:
支持楼主行动

:victory:
谢谢

网友Z:
楼主太厉害了,帮我大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太厉害了,帮我大忙了。谢谢!

这个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学习了。。

谢谢

网友AB:
这是什么仿真软件?t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这是什么仿真软件?tina?

ni的multisim

网友AC:
总结的很好,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总结的很好,收下了。

:victory: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太厉害了,帮我大忙了。谢谢!

:D
强烈要求加精
21小跑堂

网友AD:
引用 楼主:
九、LM317的恒流电路
====================================================================恒流电路如下 ...

恒流电路,如果加上电池充电过压保护电路该怎么加?

网友AE:
不错.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不错.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懂

:D
很多语句不通,临时写的
应该有些人看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恒流电路,如果加上电池充电过压保护电路该怎么加?

:D
电路,想想总是有办法的。

网友AF:
狂赞,版主  好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绝对支持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H:
顶顶顶顶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F:
狂赞,版主  好生厉害

谢谢支持

网友AI:
受教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受教育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学习了!

谢谢。

网友AK:
支持  都没注意那么多!

网友AL:
多谢mm大师在这里弘法!小僧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多谢mm大师在这里弘法!小僧学习了!

mm啥意思啊

网友AL:
"mm"即大师名讳“mmuuss586”的前俩字母咯!不然,大师理解为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L:
"mm"即大师名讳“mmuuss586”的前俩字母咯!不然,大师理解为啥意思呢!!!

:(
哎……

网友AL:
哎……

mm大师心情咋这么复杂呢?

网友Z:
引用 楼主:
强烈要求加精
21小跑堂

怎么加精呢?菜菜一个哦

网友AM:
顶一个游总的好料~

网友AN:
好,感谢楼主面面俱到

网友AO:
谢谢楼主,真是好人,学习了

网友AP:
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O:
谢谢楼主,真是好人,学习了

:$
我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好,感谢楼主面面俱到

有些看的书上的。

网友AQ:
真心感谢楼主的分享,现在能无私地把好东西分享出来的人太少了,而且楼主把PDF都做好了,很用心,刚毕业的我要多向楼主学习学习: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Q:
真心感谢楼主的分享,现在能无私地把好东西分享出来的人太少了,而且楼主把PDF都做好了,很用心,刚毕业的 ...

互相学习

网友AR:
真NB,说的很清楚···

网友AS:
引用 楼主:
PDF

我下载这个资料的了,看来LM317的应用非常多的啊

网友AT:
楼主好人,理解一部分,疑惑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T:
楼主好人,理解一部分,疑惑一部分

那就多看看呗

网友AU: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V:
楼主此贴太好了,非常受用,谢谢。

网友AW:
学习一下,楼主是个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W:
学习一下,楼主是个好人

:$
我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X: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支持: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Y:
学习中~~

互相学习:D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学习了

互相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赞啊,楼主好人

分享而已,谈不上好人:D

楼主:
引用 网友BA:
不错啊,好资料

谢谢大神的指点:victory:

网友BB:
花样很多呀,开发有前程哦

网友BC:
如果输出1.5A,120V压差,180W的耗散功率的话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觉得挺恐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B:
花样很多呀,开发有前程哦

:$
啥前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C:
如果输出1.5A,120V压差,180W的耗散功率的话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觉得挺恐怖的

:lol
那就DCDC;

网友BD:
317被应用的比较多,性能也是被多方面检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E:
顶一个,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D:
317被应用的比较多,性能也是被多方面检验的

仅供参考。
实际使用有更多的选择
317算很老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F:
顶楼主。感谢分享!

谢谢支持:D

楼主:
引用 网友BG:
学习了,谢谢。

互相学习

网友BH:
非常经典的芯片,赞一个

网友BI:
好贴,一般很基础的东西往往容易忽略出问题。这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H:
非常经典的芯片,赞一个

赞一个,也不给我加点分,呵呵:D

楼主:
引用 网友BI:
好贴,一般很基础的东西往往容易忽略出问题。这比较实用。

恩,仅供参考:D

网友BJ:
经典的器件,玩电子的没有人没有用过LM31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J:
经典的器件,玩电子的没有人没有用过LM317吧。

应该大部分人用过:lol
搞模拟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K:
游总,V5!

:lol
我是屌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F:
顶楼主。感谢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G:
学习了,谢谢。

实习生,多发言,多交流

网友BL:
引用 网友AE:
不错.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懂

其实感觉看大家评论提问能多懂一些。。。。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M:
学习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N:
了解,

:curse:
实习生多发言

网友BO:
哇,好资料,学习了。做个标志。

网友BP:
谢谢分享,要是能讲解的再详细些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O:
哇,好资料,学习了。做个标志。

呵呵,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P:
谢谢分享,要是能讲解的再详细些就更好了!

:lol
我最讨厌写**了
不过可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Q:

:lol
也不讲几句

网友BR(2014-05-15):
关于LM317的知识介绍的蛮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S:
好帖,顶~

:victory:
呵呵,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R:
关于LM317的知识介绍的蛮详细的

:D
还要很多没写,太懒了,不想写。

网友BT(2014-12-18):
大家帮分析下 上图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5-03-03):
引用 网友BT:
大家帮分析下 上图是怎么用的?

这个电路输出接近稳压管的电压;
你可以仿真下看看;

网友BU:
版主资料真多,

网友BV(2015-05-21):
引用 楼主:
十、LM317的程控电路
====================================================================   如下图所 ...

赞一个先!!菜鸟想请教下:运放的4脚的负压供电没有的话ok不OK呢?

网友BW:
LM317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电源集成电路之一,它不仅具有固定式三端稳压电路的最简单形式,又具备输出电压可调的特点。此外,还具有调压范围宽、稳压性能好、噪声低、纹波抑制比高等优点。

网友BX(2015-10-16):
那个过流保护电路能说说原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