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击式开关电源中的辅助电源

楼主(2014-04-15):
途中R5和R8有什么用呢,可以不接吗
辅助电源不是应该始终都有点输出的吗

网友A:
“R5和R8有什么用呢,可以不接吗”
不可以。

“辅助电源不是应该始终都有点输出的吗”
交流市电上电瞬间辅助电源从何而来?

网友B:
上电初期的自供电回路。  当电源没工作的时候,控制电哪来的,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C:
高压启动电阻,
控制电路要先有电源才能工作,控制电路工作后辅助绕组才有输出实现自供电。。。
也有很多IC不需要外置高压启动电阻,甚至辅助绕组都不需要的,这些IC一般内置高压自供电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