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电流

楼主(2014-04-15):
msp430f149 I/O口最大输入电流多少?

网友A:
你担心什么呢

楼主:
加了个发光二极管,I/o低电平导通。15MA左右,担心流入单片机引脚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B:
是有点大了,以在ADJ引脚电压为9V时,将进入ADJ引脚的电流限制为低于5mA

网友C:
只有8ma能力,肯定大了,加三极管驱动。这些数据在datasheet里都有的,到Ti.com上多看资料把。

网友D:
5楼说的对,最好加三极管。

网友E:
电流灌入芯片最好不要用!用三极管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B:
单片机I/O口的电流都不大,驱动控制一般的负载是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I/O口的电流都不大,驱动控制一般的负载是没多大问题的

但是针对稍大功率的负载是不能由IO口直接控制驱动的

网友G:
楼上两位正解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