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atmega16开发板问题

楼主(2014-04-15):
用atmega16开发板显示液晶,液晶直接连板子上可以显示的,原理图上液晶8位数据连的是PD,控制脚是PA5,6,7,但是我用杜邦线连出来,连接PB八位,PC5,6,7作为控制,1602三脚外界一个50k电位器和5V相连,程序改过端口了,但是无法显示

网友A:
最好贴张图出来,1602的图。

网友B:
还是注意检查连接有没有弄错把,再就是别忘记设置I/O口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注意检查连接有没有弄错把,再就是别忘记设置I/O口方向

设置IO口是不是就是设置输出还是输入模式,,我设置的是0xff就是输出,但还是现实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IO口是不是就是设置输出还是输入模式,,我设置的是0xff就是输出,但还是现实不了 ...

使用开始能使用的程序,将引线延长就无法使用?

网友C:
3脚接地吧,还有不显示可以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置IO口是不是就是设置输出还是输入模式,,我设置的是0xff就是输出,但还是现实不了 ...

多使用例程,不要总是自己写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