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电路里MOS管那块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4-04-15):
如图,这是一个电力线载波的典型应用,耦合变压器的芯片这端下面用了两个MOS管这样接,还整一个LC是为了干什么呢?它上面写的high when TX mode 是说在发送的时候那个脚会变成高电压吗?谁能给讲讲大概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继电器!

其实就是个开关!

您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它工作的过程大概是怎样的?比如当载波信号发送的时候它连的变压器端应该因为感应也会产生一个怎样的信号,来怎么控制它表现出什么特性这种的,不懂模电,请您大概讲下它的工作方式和过程

继电器原理一样。Tx高电平,就导通,否则关闭。你懂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继电器!

其实就是个开关!

好吧,导通或者关闭之后呢?对这个电路的影响是怎样的呢?它这一路的L8和C34的LC乘积和发送那路的L4和C30的LC乘积是相同的

网友B:
应该是发数据的吧。

正解。图上已经写了:RX->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