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PC机给DSP速度和角度值,控制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4-04-15):
有具体的程序借鉴下吗?

网友A:
这些值用SCI下发到DSP端
然后将下发的速度值对应到PWM波的占空比上
角度可能通过位置环配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值用SCI下发到DSP端
然后将下发的速度值对应到PWM波的占空比上
角度可能通过位置环配合处理 ...

我就是不太明白你说的最后一句话,角度该怎么具体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太明白你说的最后一句话,角度该怎么具体处理?

角度应该是位置环吧  也就是选择多少度
这就需要你的闭环光电编码器等的反馈
比如光电编码器旋转一圈1024个脉冲
这个角度和脉冲对应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角度应该是位置环吧  也就是选择多少度
这就需要你的闭环光电编码器等的反馈
比如光电编码器旋转一圈102 ...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应该是位置环吧  也就是选择多少度
这就需要你的闭环光电编码器等的反馈
比如光电编码器旋转一圈102 ...

就是说,通过如果脉冲数(与角度对应)达到相应的计数,那么电机就停止转动? 另外,光电编码器旋转的圈数和电机旋转的圈数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通过如果脉冲数(与角度对应)达到相应的计数,那么电机就停止转动? 另外,光电编码器旋转的圈 ...

光电编码器不是有个Z相吗    一圈一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