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连接作用疑问

楼主(2014-04-15):
(无正文)

网友A:
互补串联推挽跟随器。
两管基极未加偏置,只能用于开关电路,若用于线性放大则会有交越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互补串联推挽跟随器。
两管基极未加偏置,只能用于开关电路,若用于线性放大则会有交越失真。 ...

请教下
为什么我这样做出来的电路开关失真位位置很坑爹
第一个周期基本在零点上
第二个周期会上浮0.xV
第三个有回到零点上
如此循环是咋回事
自己玩三级管放大电路用8050和8550可以么
还有防止开关失真的2个二极管是如何起作用的?
貌似信号都被二极管截止了怎么进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补串联推挽跟随器。
两管基极未加偏置,只能用于开关电路,若用于线性放大则会有交越失真。 ...

拿来用做开关作用,假设输入是正弦波,除了满足三极管特征频率外,还需要注意三极管哪些参数?

网友C:
8050、8550是标准的互补管——这也是特性要求之一
至于你的失真,3言2语十句8句说不清楚

网友D(2014-07-01):
这样比较好吧

图像  (11.72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