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KSZ9021 链接正常PING不通(已解决)

楼主(2014-04-15):
您好,我用I.MX6驱动KSZ9021芯片,芯片能正常识别,用网线分别链接100M跟1000M的电脑也能分辨出来,但是PING不通,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帖子已经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自己design的板子吗?使用的是i.mx6系列的哪款处理器?还有你使用的BSP是linux还是andoid?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能PING通了,但是1000M自动协商时不稳定,经常掉线,100M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PING通了,但是1000M自动协商时不稳定,经常掉线,100M稳定!

楼主你好,100M是可以的,关于你测试1000M的不稳定,这个是正常的,因为i.mx6我们只测试过100M是稳定的,至于更高的话就不能保证了~~

楼主:
目前处理了一下,1000M PING 1000多个包都是很稳定,不过网卡在100M时工作温度正常,一改成1000M,温度几秒内上升到烫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处理了一下,1000M PING 1000多个包都是很稳定,不过网卡在100M时工作温度正常,一改成1000M,温度几秒 ...

楼主你好,关于1000M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1000M不支持的,我们这边测试10M/100M是稳定可靠的:)。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