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直流电源使用什么滤波器,高通还是低通?还是带通?

楼主(2014-04-15):
如题,不懂这个,请教一下各位,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是后级的滤波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后级的滤波器么?

就是直流稳压后的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流稳压后的滤波

直流稳压后一般都接个大电解,你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流稳压后的滤波

就应该是低通滤波器,电源的输出后一般接LC滤波器,但是有时可以省掉L,接一个大电解电容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流稳压后的滤波

不用dead
输入EMI,输出EMI,还有反馈回来,都叫滤波器

网友D:
无源低通滤波电路:1.电容滤波、2.电感滤波、3.LC复合滤波;
可参详童诗白《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七章第三节-有源滤波电路、第十章第三节-滤波电路

网友E:
应该是低通滤波吧,把直流信号中的高频成分隔离掉,在下拙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