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的mcbsp有clks吗?没有找到

楼主(2014-04-15):
5509A的mcbsp有clks吗?没有找到

网友A:
没有CLKS的   只有CLKR和CLKX

楼主:
谢谢版主,还有个问题,mcbsp的多通道该怎么理解,我一个语音采集的程序没有设置多通道寄存器也可以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还有个问题,mcbsp的多通道该怎么理解,我一个语音采集的程序没有设置多通道寄存器也可以工作, ...

不会吧 iic是用来配置AIC23芯片的
mcbsp是用来收发语音数据的
你用csl库了没 应该有函数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