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普通蓄电池与电源(市电转换为直流输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4-15):
如题,普通的蓄电池与电源有什么区别?
最近公司有个太阳能控制器,想测试控制器的电气性能,测试用2个电源分别代替太阳能端和电池端进行测试,
测试很不稳定。哪位前辈知道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怎样用电源模拟出蓄电池?

网友A:
电源能输出蓄电池一样的功率吗?    电压一致吗?

楼主:
Solar Input(+) 端给18V
Battery Input(+)端给14.3V(同时在Battery Input(+)与GND直接接了一个30R的电阻)
测试Solar Input(+)线路上的电流,规格要求是0.25A左右。
实际测试数据一直跳动。Solar及Battery都是用电源供电。

网友B:
“怎样用电源模拟出蓄电池?”
从楼主的应用上看,这个蓄电池是被充电的,是能量消耗用的,而电源是能量的提供者,因此不能替代蓄电池。
替代蓄电池,要用假负载,也就是电子负载,设置到恒压模式。
当然,有些电源带有假负载功能,比如HP6632,但带有电子负载功能的电源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用电源模拟出蓄电池?”
从楼主的应用上看,这个蓄电池是被充电的,是能量消耗用的,而电源是能量的 ...

只能通过电子负载吗?能用普通电阻去代替吗,公司没有电子负载:'(

楼主:
我在公司用的负载是台湾固纬PSM60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通过电子负载吗?能用普通电阻去代替吗,公司没有电子负载

基本不能替代的。
蓄电池的电压比较恒定,无论是空载还是充电,电压变化不很大。但电阻就不行,空载电压为0,“充电”电流大了就超了。另外,普通电阻更不行,因为必须有耗散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不能替代的。
蓄电池的电压比较恒定,无论是空载还是充电,电压变化不很大。但电阻就不行,空载电压 ...

谢谢@lymex .
理解起来有点吃力。
是要求假负载工作时电压要固定?
那如果在电源两端不接电阻,改接功率合适的LED灯呢。这样应该可以满足吧?

网友B:
接LED可以,就是拿LED做太阳能控制器测试负载,有问题肯呢个就烧LED了。

网友C:
一台电子负载木多少银子,,不行自己搭个CV电路做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LED可以,就是拿LED做太阳能控制器测试负载,有问题肯呢个就烧LED了。

烧LED,也没办法,先将就这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台电子负载木多少银子,,不行自己搭个CV电路做负载。。。

谢谢版主答复。
平时基本用不上电子负载。自己搭个CV电路:L,我也想,但是水平不够。
PS.你的头像很远个性: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