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
我做了一个高频功率放大电路,是我电路画错了?还是仿真连错了?还有别的更好的、更简洁的高频放大电路吗?求指教?

OP27+BUF3062

OP27+BUF3062

楼主(2014-04-19):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阻1KΩ以下。U1输出应有負载。C2干什么了。U1及U2VCC到GND必須旁路电容0.01uF或0.1uF。其它參数不明 ...

旁路电容是去干扰,但是现在仿真的问题是输出电压缩少了,BUF634的典型高频应用是提高输出电流来驱动负载,应该可以设计增益模式的,就算没有怎样也不应缩少。

网友B:
你的所谓高频放大就是频率高了一点而已。和普通的信号放大一样的。波形出不来吗?还是怎么的。出不来吧后面的634去掉就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所谓高频放大就是频率高了一点而已。和普通的信号放大一样的。波形出不来吗?还是怎么的。出不来吧后面 ...

我需要放大输出电流来驱动负载,但因为前面输出的信号有10M和5Mhz频率,应该算是高频了吧。输出电流达到要求了,就是输出只是一条直线……

I]J8SF)X84CONX$GYV))9RK.jpg (408.09 KB )

4Z4DC5B_JWJYAZC1UR67)IU.jpg (472.93 KB )

做了一点修改

做了一点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放大输出电流来驱动负载,但因为前面输出的信号有10M和5Mhz频率,应该算是高频了吧。输出电流达到 ...

运放输出反馈直接接放大器反相端试试,别接到那驱动电流芯片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反馈直接接放大器反相端试试,别接到那驱动电流芯片的输出。

OPA27的输出点也是接着反相端的,是不接后面那个BUF634吗?但是直接测前面输出的信号就是根直线,说明是OPA27连线出了问题,求指教,请问是哪里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