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小功率直流电弧炉的-----6kA/60V可并联电源模

楼主(2014-04-15):
块技术要求
每个电源模块采用一体化方式:即交流380V输入,直流输出,内部包含高频变压器,电抗器,控制系统,冷却装置集成在一体。每个电源模块参数:
1. 输出空载电压:DC50V
2. 输出工作电压: DC20-45V
3. 每个输出工作定电流:DC2kA或1.5kA
4.输出电流调节范围: 0-100%
5.进线电压: 380V,三相
6. 可多台均流并联
7. 输出电压纹波系数要小
8. 最小稳定电流:100A
9. 额定整流效率:≥95%
10. 稳流精度不低于 ±1%
11. 模块内并联元件之间均流系数≥0.95
12. 各并联模块之间均流系数≥0.92
13. 模块电压储备系数≥3倍
14. 模块电流储备系数≥3倍
15. 附带自冷却系统。
16. 给定电流与实际电流要呈线性关系。
17. 必须适合用于真空自耗电弧炉工作时输出正负极的频繁短路工况。
18. 起弧过程为电压闭环,起弧电压可调,起弧后自动转换为电流闭环,熔炼过程中电流要求稳定且连续性好,能长期工作不断弧工作电流要求稳定且连续性好,能长期工作。
19. 带纯自冷却系统,过温度检测与完善的保护措施。
20.有完善的过压与过流、短路、直通、过热、缺相、驱动不良保护措施;
21.采用高频开关AC-DC-AC-DC变换方案,开关器件选用IGBT、开关频率不低于16kHz。
22. 给定电流采用电压0-10V电压信号或profibus通讯方式要与实际电流呈线性关系。
23. 具有可靠的恒流特性(短路与正常运行时); 开路时设定起弧电流,短路时电流不能升高(允许电流±1%波动),应稳定在设定值;负载短路时,最小电流到最大电流连续可调,且不论弧压为何值时,其直流输出电流应与电流给定值对应,且须稳定,电压0~45V连续可调不影响电流输出。
24. 瞬态调节灵敏,动态响应好,动态电流的超调不大于调节电流的±5%,调节时间不超过lOms。
25. 该系统为连续工作制,负载为频繁短路冲击性负载。必须适合用于真空自耗电弧炉的工况。

网友A(2014-05-24):
需要做还是买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