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频率补偿电路

楼主(2014-04-15):
请问各位大神,我现在做了一个频率补偿的电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输入10Vpp的正弦波,输出的-3db带宽只有20KHZ,可是题目要求的是100khz,我看其他人做的都是在100K都保持在9.5Vpp,我在100K时输出的峰峰值就只有6.5Vpp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两个原因,一是单级放大倍数过大,二是滤波参数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原因,一是单级放大倍数过大,二是滤波参数不合适

第一级就是一个低通嘛,我后一级就是把 电容换成电容,电容换电阻就成了一个高通,理论上可以补偿前级低通的频率啊,但是为什么我频率到100K的时候峰峰值才6.35V啊???应该是9.5Vpp左右啊。。。

网友B:
无论高通还是低通,通常对信号都有衰减作用

网友C:
4.7pF电容更换为9.1pF。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pF电容更换为9.1pF。

恩,我发现了这个问题。看了模电书,想到了是这个问题。。。还是谢谢你了,快调处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pF电容更换为9.1pF。

请问xmar老师,我现在-3db的截止频率到是有100K了,但是我的输出波形为什么是在抖,波形一抖一抖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