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板子(天嵌E9)如何能做的只烧写内核?(已解决)

楼主(2014-04-16):
uboot无需修改,文件系统由于更新很费劲,所以也希望不修改,只是内核需要经常变化,有没有办法只烧写内核,而不修改已经下载的升级包?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
但是由于I.MX的题较多,所以回复可能会有延时,请耐心等待。

网友B:
这里建议你使用NFS来启动比较好。

楼主:
试过NFS,启动后内核崩溃了,似乎是rootfs有问题。rootfs和启动脚本的配置有没有资料介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NFS,启动后内核崩溃了,似乎是rootfs有问题。rootfs和启动脚本的配置有没有资料介绍啊? ...

关于你提到的rootfs的启动脚本的配置的相关资料没有具体介绍它们的,关于它们的相关内容你可以查看一下BSP中带的user guid文档。

网友C:
e9 sd卡烧写可以只更新单个文件的。

网友D:
可以在 uboot 命令行下,通过 tftp 或者 nfs 将内核镜像下载到内存,然后再写到 mmc 的对应地址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 uboot 命令行下,通过 tftp 或者 nfs 将内核镜像下载到内存,然后再写到 mmc 的对应地址中 ...

给力~~

网友E: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