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固态继电器可以串联吗?

楼主(2014-04-16):
那种4个脚、控制大功率直流电的固态继电器,可以串联吗?比如下图,两个固态继电器K1和K2串联,负载是电磁线圈。K2断开时,电流减小。

网友A:
共源关系,宜并联使用.

网友B:
两个光耦是独立的,可以串联。
不过把K2换成合适的大电容行不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共源关系,宜并联使用.

不错,楼主可以再学习一下可靠性理论。

网友D:
上面开关都可以串联应用。

网友E:
可以串联,只要前端控制口不串联就没事。继电器的后端输出就相当于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