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绝对新手,STM32F103VE有5对VDD VSS分别有什么用处

楼主(2014-04-16):
1,为什么要分5对VDD VSS出来?
2,这5组VDD VSS分别负责哪些模块的供电?是分开的?还是都在一起的?
新手勿怪~

网友A:
数字电源内部已连在一起,我还量过的。
实际使用全部需要连接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源内部已连在一起,我还量过的。
实际使用全部需要连接到电源

您的意思是这5对VSS VDD其实内部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还要分开成各自5组呢?

网友B:
优秀的封装设计会这么设计的,你可以仔细观察下管脚分布,基本均匀分布在芯片的四周的,这是基于电源完整性的考虑,可以为芯片提供最好的电源质量,降低电源阻抗,保证高速数字电路可靠工作的手段。以后你若看到FPGA,DSP等高速电路设计时,更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秀的封装设计会这么设计的,你可以仔细观察下管脚分布,基本均匀分布在芯片的四周的,这是基于电源完整性 ...

懂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