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 qsb linux - freescale login

楼主(2014-04-16):
使用 i.MX53 QSB ,跑 LINUX 系统,系统启动之后,出现 "freescale login:" ,需要输入 "root" 才可以进入系统,请问如何让其自动登录?

网友A:
Mark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在编译的时候默认的就是进入linux后出现freescale login:然后输入root进入系统。

网友B:
楼主你好,在你使用LTIB编译的时候,在Target System Configuration下 Options --->将(freescale) target hostname 中的boot up with a tty and login选项取消选择。如下图所示,我已经为你标识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rk 期待高人解答

你好,楼下我已经回答,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在你使用LTIB编译的时候,在Target System Configuration下 Options --->将(freescale) target h ...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主问题如果解决了,帮我们结贴啊。
这样便于我们查看未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如果解决了,帮我们结贴啊。
这样便于我们查看未结帖。

抱歉,应该怎么评?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如果解决了,帮我们结贴啊。
这样便于我们查看未结帖。

Ok,已结,非常感谢 !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已结,非常感谢 !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论坛的支持,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