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单电源供电为什么低电平到不了0V

楼主(2014-04-16):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你用的是单电源供电,而这个运放不是轨到轨运放。所以输出到不了最低电压。建议楼主换一个轨到轨运放,比如LM324。

网友B(点评):
LM324也不是轨至轨运放。LMV324才是。

网友A:
这个是ADA4817器件资料里的输出范围截图,显然到不了0V~

网友B:
楼主电路的功能是什么?因为楼主用了增益带宽为1GHz的高速运放而不是普通运放,或许LMV324不适宜你的应用。

网友C:
即使轨对轨的运放,单电源也是到不了0伏的,只能是接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即使轨对轨的运放,单电源也是到不了0伏的,只能是接近。

赞一个。

网友D:
单电源供电是没有办法达到0V输出的。

网友E:
对的,做的好的输出距离电源轨大概在十几mV,也即是理论输出0是在十几m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即使轨对轨的运放,单电源也是到不了0伏的,只能是接近。

:D
正解

楼主:
感谢大家!我是要放大一个十几K的信号,LMV324的带宽太低,失真比较严重。用ADA4817是有点浪费,但是手头只有这颗,所以拿过来用一下。对低电平的要求也不高,0.1V以下就ok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DA4817器件资料里的输出范围截图,显然到不了0V~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规格书没有仔细去看,谢谢提醒!

网友G:
单电源运放一定要具有轨至轨,输入及输出,另外输入如果是地对称,还应抬高电平

网友H(2014-05-17):
如果这种单电源供电电路只能放大半周信号,还有意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如果这种单电源供电电路只能放大半周信号,还有意义吗?

提供一个虚地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即使轨对轨的运放,单电源也是到不了0伏的,只能是接近。

事实上,单电源供电运放的输入范围也并非只能接近于地。
对于pnp作为输入级的运放,单电源供电时,输入信号可以低于参考电平。